自动开机,不能强制关机是南桥还是IO

楼主(2010-04-04):
今送修一块技嘉主板具体型号也记不清了,故障是插上ATX电源就自动开机,连接显示器不显示,不能强行关机短接开机键10多秒都不能关机,师傅说是与IO有关,判断依据如果是能够接开关键关机的就可能是南桥问题,如果不能的一定是IO坏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应为在笔记本维修区看见一贴说不能强制关机是南桥问题,所以想向基地的同修们请教一下。

网友:
一般是io坏的

网友:
不能够关机,先决条件IO必须是好的,那么就是南桥了。
如果不确定是否为南桥问题,检查南桥所需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再考虑IO。

网友:
先看一下与pin14脚相连的三极管有没有短路,然后是I/O有没有问题,最后就是南桥

网友:
先从简单的下手吧,

网友:
GA的IO 不好找 要GA板上同样的才可以 一板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