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10上网本 维修讨论

楼主(2010-04-04):
接电,无待机电流。查有3.3V 5V,开机键处有3.3V。按开机键,有跳变,查EC,EC电压有,Ecrst有,按开机键时EC  (KB3310QF)19PIN(PWBUT#)有跳变,82PIN(PM-PWRBUT#) 有跳变给SB,SB无信号给EC回来,SB的晶振两端无电压,晶振没工作  怀疑SB坏
    根据给机个信号,可以确定SB坏吗

网友:
换个晶振看看  个人建议,  不行再干SB。

网友:
把晶振那两个电容和晶振一起换了,要是还不行就换南桥了

网友:
经侦煤油电压 你应首先看看南桥工作电压满足了么 再就是测测晶振两脚的对地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