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大哥教教我跑00的处理流程

楼主(2010-04-04):
小弟我刚对主板的六大电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可是遇到实际问题总是无从下手,比方说今天有个主板跑00不运行,我就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量cpu供电正常,复位电路也正常,这下我就没辙了。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实际遇到跑00的板子时是怎样对待的,应该会有一个流程吧?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想知道南北桥供电正常不正常是不是只要在它们附近的贴片电容上测量就行了?
南北桥工作电压主要有3。3    2。5        1。8      1。5      1。2 。是不是所有的南北桥同时都需要以上这几种电压,也就是说缺其中一种就不行,还是说不同的南北桥有不同的电压?
希望各位老师,大哥帮忙耐心的解答一下,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最好用个假负载测出的电压明确一点。假负载上面标的测试点很清楚的

网友:
除了楼上所说的,你还应该排除BIOS是否是好的

网友:
I/0是不是好的

网友:
不停的复位 也会显示00  LZ检查过复位 应该排除IO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