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04):
我是个刚学修主板不久的菜鸟,复位电路感觉很难,还有就是“检测复位开关到南桥是否有低电平输出”到底应该怎么测,复位开关有5V,那这里“低电平”应该是几V? 希望各位大虾帮我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
看看电路图可以看到,有的复位排针一般是与南桥,CPU,有的还与时钟芯片相连的

网友:
复位就是5V, 其实复位并不像你像的那么难,就几个芯片相连

网友:
难到就是 0V—5V—0V ?

网友:
一、作用:让主板回到初始化状态,达到清零的效果。
二、复位分类:
        1、主复位:3V-5V
        2、CPU复位:0.6V--1.5V左右
三、组成形式:
        1、门电路+南桥
        2、IO+南桥
        3、防伪芯片+南桥
        4、南桥独立
四、复位的初始来源:
   1、PG信号
         2、复位开关Reset

楼上的,和开机开关一样,电平是高低高。

网友:
复位的故障很难修啊。

网友:
确实啊,复位的故障挺难搞的。

网友:
感谢五楼的详细回答,学到不少,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