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04):
今天接到一块ASUS478主板,客户说之前鼠标不灵活,然后现在搞不显了.但是能开机,开机后老是叫....
接过机子,直接上U上内存显卡然后插上SPEAKER..触发,数码卡一直跑到C7,然后就报错,仔细听了一下,一共叫了6声短声.打开电脑查下资料.是键盘控制器报错,,,于是开始查键盘接口电路,哈哈,竟发现鼠标供电电感已被击穿.突然想起客户说之前鼠标不灵活.于是马上拆料换了个电感.再触发,只见数码卡一直跑........呵呵,搞定

网友:
C7 查PS\2供电 没错呀

网友:
电感被击穿?

没明白这个意思

网友:
供电电感已被击穿???不明白。

网友:
电感阻值本来是0,不明白怎么会击穿。不过C7是键盘电路问题,倒是学习了。谢谢

网友:
又学到了一个c7

网友:
电感会击穿的吗?那不是一条导线吗?新手学习不要见怪!

网友:
应该是时间长了,电感有问题了,并不是击穿了

网友:
电感激穿?,电感本来就是导通的吗?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激断?

网友:
保险电感被击成二段了......

网友:
保险电感被击成二段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3420-1-1.html

多多 -20 禁止粘贴复制他人回复

网友:
C7原来是鼠标之类的故障啊~~又学习了一下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C7一般是键盘故障,查PS2电路很正确。

网友:
应该是保险电阻被烧了吧

网友:
电感对地短路还是什么呀?

网友:
好好学习了c7    又多了个  !!呵呵   谢过。

网友:
电感击穿 短路吗?  电感不就是导线一样的吗?  开路还是短路 不懂

网友:
楼主可能说的是电容吧。鼠标键盘接口部分的电容漏电经常会出现鼠标键盘失效有时候又好用。如果是电感,就算烧断了主板是不会报警的。

网友:
C7是PS2电路故障,电感是O欧,不会击穿,只会毁坏

网友:
应该是 电感 断路吧

网友:
C7,哈哈,学习啦。不过我见过键盘PS2出问题了,也是照跑码啊。没见过会停的,还叫个不停地啊。。。。
下次注意注意喽

网友:
电感断路了吧

网友:
新手学习了,有积累了一个经验,跑c7是鼠标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