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精英K8T800-A 主板电压全部正常 不显示

楼主(2010-04-04):
一块精英K8T800-A 主板电压全部正常就是不显示,IO是IT8705F Gchinafix 有换过了。BIOS也有刷过了。还是不显示。因为是754CPU的板怀疑是桥坏了。就用BGA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也可以复位。也没有短线。跳线正常。哎。。。。。。。。不知道怎麽修了。。。。。。。。。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cpu

网友:
IO是IT8705 Gchinafix 打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是gchinafix不好意思

网友:
应该还是桥问题

网友:
是不走字?

网友:
bios刷过 我有说啊?? 1220说还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按着北桥开机试试

网友:
看看各电压啊!!!!!!!!!

网友:
我都说过了电压全都正常!!!!!!!!!!!!

网友:
北桥也烤过了!

网友:
这种情况继续加桥,754 ,AM2的板修过N块了

网友:
这个主板桥坏的比较多,加焊没用的话只有换桥了

网友:
桥的问题 你把桥换了百分之60可以解决

网友:
BIOS虚焊了吧,这种情况遇到过两次。

网友:
bios我不是说有刷过吗?

网友:
楼主换桥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