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 Q1000不开机

楼主(2010-04-04):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HASEE Q1000的机子,说不开机。接外接电源测试,待机电流0.08A.触发后电流马上飚到4.5A,赶紧拔掉电源。怀疑后端有SHORT现象。拆下主板测量,却未发现SHORT PART.再次上CPU(无治具的前提下,否则打死不用CPU),发现CPU电压偏高,为1.5V.正常为1.07V。测量PWM CHIP8770的VID信号,正常为1100100,而该板为0000000。正合8770的VID组合,全部为0时,电压为1.5V.测量到VID信号无上电电压1.05,而导致整个VID组合为0V,致使VCORE偏高到1.5V.追查到1.05V是由1.8V同过U21转出。而这个1.8V是由Q37经1.8VS转出。1.8VS已经有了,G极无控制电压,信号为1.8_ON_HV.而控制1.8_ON_HV的1.8_ON信号不正常,为0V正常为3V.查线路图1.8V_ON信号直接接到IO ITE8712E的93PIN。用蜂鸣挡测量时,却发现无穷大。追查线路,原来是PCB穿孔不通,打孔后,以上不正常电压均转出OK,上CPU测试,发现仍不开机。
----今天下班了,明天继续写。
----今天清早赶来,接着写帖子。
----上CPU后测试,发现仍不开机。开机电流到0.59,就不动了。 初步怀疑CPU没有工作,直接测量U17 ITE8712的22PIN PLT_RST信号,发现为低电位。根据上电时序,直接测量PWROK信号。在D9处,测量到有PWROK信号进来,但NB_PWRGD.SB_PWRGD信号都为转出,判定为D9不良。更换D9后,PLT_RST信号正常转出。再次上CPU测试,电流跑到1.3A时,终于出现了HASEE 神舟的LOGO.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修好没?别道味口啊!没结果就不要发到原创!

网友:
等楼主写完再评分

网友:
1:这个板子我修好了。
2:我不是故意倒胃口。只是到了电脑城下班关门的时间。我个人必须遵守规则,就像遵守论坛的规则一样。
3:我肯定有是结果,没有结果我不会来发帖子

网友:
我闻到点火药气味

网友:
呵呵,都是年轻人,难免火气会大一点。

网友:
神舟的上电时序能否上传看看

网友:
想过没有,无缘无故为什么PCB穿孔不通了?另外,CPU的PGOOD和RST都没有吧?

网友:
测量PWM CHIP8770的VID信号,正常为1100100,而该板为0000000。正合8770的VID组合  那个1100100怎么测量啊   搞不懂

网友:
---------直接测量PWM CHIP8770的PIN31到37PIN,能测量到。PWM就是根据这个电压高低的组合来确定输出的电压数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在工厂里,很多这样的PCB穿孔不良情况。NB_PWRGD,SB_PWRGD都没有,是没有CPU_PWRGD和CPU_RST的。即使有,那也是一个假电压在那里。不是真正的信号。

网友:
楼主 很厉害 对电路了解透彻  佩服

网友:
PCB穿孔不良 是什么意思 楼主 能说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