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5上管击穿

楼主(2010-04-04):
故障现象:1:上电后,风扇转下就停
              2:打12V对地短,发现其中一相供电上管击穿。把上下管换了。打值,OK,上电,上管击穿!
              3:查上管G极直接和电源管理芯片相连,换电源管理芯片,换上下管,打值,ok,上电,跑码!进系统不到5分钟,此上管又击穿!
              4:查此相上管G极供电比其他相高了0.5v,S极电压比其他相高了0.05v,D极12v供电正常,G极对地阻值正常,12v滤波电容正常,电感正常
              5:求助!!!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源有问题,可以换个电源试试,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源输出电压不稳定了。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电源绝对没问题的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该相位上下管的回授,这回授信号到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有异常。一旦回授异常,容易造成开关管误动作,失控烧毁,尤其上管讲求的高切换速度,更显的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反馈,怎么查,望指教!!!

网友:
MOS管功率大一些,电感,电容也查一下,看是否短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管上下管的小IC坏了。

网友:
mos管是同型号代换没有问题

网友:
把主控IC和协控IC一起换掉就没事了

网友:
G只高了 0.5V 反馈应该没问题    把MOS管拆了  上电测电压 看看

网友:
LZ这样换  这主板得收多少钱~!!!!

网友:
查2R2,4R7啊,000啊之类的电阻。。。就为反馈的。先查阻值,再查电压

网友:
主控IC已换,g极电压是主控IC直接控制的,无从属ic

网友:
上下管旁电阻阻值正常

网友:
回授即为反馈!
若有示波器,更能够快速找到问题点。
反馈若没问题,基本上,大概(我也不确定还有没有其他因素会影响,端看板子如何设计)就剩MOS管G极控制回路了。

网友:
刚有测量了下管G极结果比其他相低了4v

网友:
再换个电源IC 看看  搞不好你换上的IC 也是坏的

网友:
我修过类式问题  有换管理芯片好 有换电容好的  有换电阻好的

网友:
本级有问题,应查一下级,连烧几次,要考虑下级。

网友:
还是应该查反馈电路。

网友:
找到连接上管得电源管理IC测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1。楼主是测量了电压OK后上电开机的,结果连烧3次。
2。12V对地短,上管击穿?换后不短了?都有疑问。
3。已经换了电源IC,并且是好的。
4。CPU供电部分的电容,场管电阻电都好的话,那就是ATX电源输出有问题,输出电压不稳定,或是有瞬间的高压输出。导致烧管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现在在另外一块板子上用的好好的,我准备把mos管全换了试试,4相供电,12个mos管,汗

网友:
把ISL6312拆下重新焊接,更换了全部MOS管,现在所有上管下管G极电压全部正常一致,总结一下有两种可能,一是QFN焊接时虚焊了,二是MOS管有软击穿,导致供电不平衡烧管。总之,此板修复,谢谢CHINAFIX,谢谢大家的支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