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问题讨教!

楼主(2010-04-04):
本人接到一台HP 液晶,电源板故障,换掉了,留下了电源板,电源板电源部分没有问题,有5V供电输出到驱动板,但是高压部分有问题没有高压信号输出所以就换了,换下来的电源板还在我这里,我看了看发现电源板上带有音频输出,音频主芯片是TDA8496L这块板只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但音频部分没有问题,那怎么样在没有驱动板的情况下也能使用这个电源板的功放?应该可以改吧!求助!

网友:
没有驱动就没办法控制了,肯定不行了

网友:
可以的 查功夫芯片资料然后把音量 静音 改好就可以啦 我上次改的都是高电平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