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笔记本屏线是坏的,以及高压条部分

楼主(2010-04-04):
是用万用表蜂明档测两端吗,我觉的不准,还有其它方法吗,还有高压条,注意,它有500-1600v电压,要是测的话,怎么测,还有一个问题,
笔记本
短接哪些针,能开机,这些问题对我重要,希望你能说详细了,万分谢谢,希望你能帮助我,我刚学维修/
笔记本

网友:
平显得好坏就是用万用表测两端 同就是好的

网友:
说的详细点,知道的,就告诉,

网友:
笔记本主板开机针,每个牌子都不一样的吧?你最好提供下机器的型号嘛

网友:
笔记本不像台式主板那样有开关针脚的

网友:
很简单哦 如果知道屏线引脚定义 就量电压
不知道屏线引脚定义就挨个量 感觉还不行就拆开外面的膜看看有没有明显细的地方
感觉高压板不稳定了,就用别的屏上的灯管插上去,原来的也不用着急拆掉 确定是灯管了就好修了不是

网友:
开机的话,用手动高压板会被电到吗?

网友:
短接那几个脚会开机,一般是短接3.3V的

网友:
3.3v是待机电压吗

网友:
没人发表吗,为什么,都不知道吗,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测市高压好坏 关键手里没有高压可更换

网友:
一般都是做双向测试,第一就是先用单灯高压条试灯管,第二就是外接个灯管在原机高压条上,都还不亮就查高压条的VCC,EN,ADJ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