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dell 600m电池能开机,电源开机掉电

楼主(2010-04-04):
今天修台DELL 600的机子,单电池能开机,电源进去按开机掉电,把电池拆掉也一样,键电,指示灯闪了10下就掉电了,电流上到在0.63就掉电了,刚开以为是电源座的,换了个座还是一样,换了充电1645芯片和MOS管和CPU供电线上所有的电容,和隔离电路上的电容都没用,又短路了U20,还是没用,电池又正常开机,现在有点不明了,IO应不关事吧,各位同仁有修过这类故障的机子不,指点一下

网友:
!!!!!!!!!!!电源口??????保护隔离??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功率不够啊 ,换个电源,我猜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到公共点间有问题,没图纸很难修

网友:
最先考虑的应该是你工作的电压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像这种情况重点看隔离保护电路  和ec

网友(2019-09-17):
电池开机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19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