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破解PWD加密

楼主(2010-04-04):
玩MHDD,不小心加了密码,用的密码忘了,请各位大虾们帮小弟想点办法,把它破掉,我找了好多种方法都不行啊,所以请高人指教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硬盘。不过还没有教到这里。。我帮你去问问

网友:
用PC3K 几分钟的事

网友:
要看什么样的盘 也要看有没有那个硬件可以破它  你有硬件设备吗

网友:
PC 3000  绝对能行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下

网友:
只能够用PC3K咯!!!

网友:
用mhdd就可以,先用unlock ,再用dispwd就可以

网友:
3000也不是万能的,呵呵,最新的盘体M代码都还没有破解掉,只有厂家才可以破解!

网友:
10楼说的非常有道理,新盘用pc3k不是那么容易破解密码的,可以用最新版的PC3K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密码忘记了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