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使用外接交流电源问题

楼主(2010-04-04):
请问一下,在使用外接交流电源时,是先把电源适配器的输出接入电脑再接入交流220V插座,还是先把电源适配器接入220V插座后再把适配器输出的直流电源接入电脑的DC插孔,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都一样,,,,还是先接220,比较好

网友:
当然是后者,这个怎么也成问题了?

网友:
先插220V比较好,根据适配器的原理,先稳定生成本子所需要的直流电压再供给负载。如果先插DC孔,就会瞬间有较大的能量变化,相对危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