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下

楼主(2010-04-04):
本来有一块显示器LG L1719S上有块颜色好像是遮住的,请问是什么问题?驱动板电源板都换过的也一样!下面是我用手机拍的图像。谢谢!

网友:
屏坏了,不知道现在有谁能修这种问题的出来指导下

网友:
屏坏,不用修了

网友:
是屏坏了,这种问题有人能修

网友:
屏上有一组列驱动损坏。。。。建议送电脑城看看谁家有压屏的机器。。可以修复

网友:
绝对的屏坏   它那对应的芯片坏

网友:
屏挂了。这个如修好也管不到好久,又会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屏就压下 试试,因为压好了也用不了多久,也可能彻底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