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M运行系统掉电

楼主(2010-04-04):
请教各位笔记本维修的朋友,我今天接手有一台联想旭日C466M的笔记本,故障现象为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为0.00  按开关没反应。  以为电源部分有断路。结果取出主板,没发现有断路的地方,并其有3.3V和5.5V。然后在维修的过程中突然又可以开机,但是运行系统不到三分钟就断电,又开,又断电。 最后又恢复到最初状态,又不能开机了。  到此,不知道从何下手,请教大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
    我修过一台 旭日的本是 cpu坐  开焊, 种珠 好了。

网友:
补焊各路电感和供电芯片,看是不是有虚焊的呀

网友:
U座子?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是你这个机子,现象差不多),可是最后还是放弃了,U座子北桥我都杀过,不过我还是怀疑与开机芯片有关系如果楼主有条件,不妨换换试试,如果有了结果,不要忘记告诉一下

网友:
不稳定的故障不好修,用示波器看看各电压波形是否正常,有无杂波。

网友:
分别按压CPU、北桥、南桥看下能否开机,如果不能开机,那就放置一会在开机的的状态下用手摸各芯片的温度,看是否有发烫的芯片,或者检查一下开机电路,比如南桥晶振等

网友:
我用PE似乎不掉电,用客户的硬盘上的系统就会掉电,请教大家,硬盘有问题或则系统有问题会引起主板掉电吗?

网友:
看看CPU供电吧!

网友:
上假负载看cpu坐是否虚焊

网友:
裸机点,汗假如是外部的原因,你查主板有什么用啊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待机芯片MAX8734A工作条件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量一下保护电路那里的MOS管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