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DVI显示正常,VGA不亮,R.G.B 16 ,22.32

楼主(2010-04-04):
显卡是 镭风的X550 (大概是,忘记了),拿来不 显示,发现电容被人拆掉几个,换上6.3-2200 的 ,上机测试,发现屏一闪一闪的,好像里面有信号,就是没图像,显示器绿灯常量。
查了资料,故障掉是 TTL 电路(似懂非懂),bios,显存严重损坏。
先从基本的排查,换上DVI-VGA 接口,试机,竟然亮了,惊喜。

看到接口傍边有两个74ch08d(型号有点模糊了),先摘掉一个看看,上机测试仍然是DVI亮,VGA不亮。然后把另一个74 拆掉换到第一个上,上机测试 DVI ,和VGA 都不亮了,判断不是 74CH 非门的事。
难道是BGA 虚焊了,可我DVI 跑3D 跑的很欢了,不象!

还有关于 R.G.B 这几个对地阻值 分别是   16.22.32  感觉不正常 ,可今天跑线,跑了一个小时也没跑通,不知道去哪了? 一气不修了,就买个DVI-VGA 头子在用,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见?

对了 行场的对地阻值 600多 ,应该正常的吧。
还有这两个门 是分别控制DVI,VGA,还是两个门控制一个? 这两个门电路怎么工作的,谁能给说说?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同样的卡。双敏7300GT。一直没搞定。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恢复出厂就ok了  我上次遇到一台飞利浦就是这样的情况
引用 网友A:
看清问题 再做回答

网友:
楼主你写贴子的时候要注意呀,希望大家以后也要注意一下

贴子有明显元件错误,以下谁指出我加分

网友:
而且这个元件很重要,名字错就错了,不过这个元件根本不可能出现在A卡中,希望大家看贴子的时候要仔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说TTL那个74CH非门电路,感觉显卡上应该没有吧,说的不对,请拍砖。。

网友:
74HCT08是AC/AC四组双输入与门电路
而74HCT86D是四组双输入异或门   它有2个输入端、1个输出端。当2个输入端中只有一个是高电平时,输出则为高电平;当输入端都是低电平或都是高电平时,输出才是低电平。

网友:
這种问题這时候就应该飞线咯,DVI飞几根线到VGA上就可以了,LZ还搞那么多干什么啊,真是 的。。。

网友:
在DVI正常难使用。证明GPU和显存和供电都是正常的。主要查看R。G。B(VGA)输出。正常R。G。B三色阻值应该是一样的!!实在查不到就从DVI那里把R,G,B信号飞线过来!

网友:
R、G、B这几个对地阻值正常都应该是75左右(要黑笔接地)因为每个都有75欧姆的匹配电阻并接到地。要准确测量其阻值,得把电阻下了再量。这三基色就是到GPU里去的。不是缺色,而是三色都没有,GPU脱焊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不大,坏的可能比较大。另外,要是飞线的话必须把原来的VGA同步信号和这三基色到GPU去的线断掉才行。

网友:
DVI 显了,VGA不显,看行场IC输出的行场信号是否都有及R G B 三基色阻值是否一样,一般为75Ohm

网友:
RGB电路没问题的话,应为主控芯片虚焊或损坏,像楼主说的RGB阻值那样的话就不正常了。跑不到线的话可以加焊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没有而是必须有这个电路,楼主只是把芯片型号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