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 有时开机自动断电,有时不过内存,有时正常

楼主(2010-04-04):
这块板子给我弄迷糊了,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一块杂牌的845D主板,拿来修,发现电容都换过了,上电后马上断电,应该是某处有短路的情况,找了半天没发现,拔电源,再插,开机,不断电了,到C1停止,再拔电,再通电开机,正常电亮了,这块板子就这三种形态,每次开机是什么形态不确定,所占比例,开机自动断电占3成,C1占4成,电亮占3成
     到我手后,发现了几个仍然鼓包的电容,换掉,无果,检测场管,正常,无论是在电亮状态,还是C1状态,内存电压均为2.5V正常,AGP供电正常,重做了北桥,仍然一样的效果,内存换插槽测试,效果一样。
     我是个新手,搞不定了,麻烦老鸟帮忙分析下,谢谢~~~

     还有块板子,总穿场管~~~~,也麻烦帮忙分析下~~~~

网友:
那你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查下。。。。。或是哪里有漏电

网友:
比较象 是南桥的故障

网友:
PWM,SB,I/O查一下,PG,热保护,风扇监控,虚焊都有可能。最好有张图纸。

网友:
SB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我前几天帮朋友弄过一台,是电源的+5V辅助电源有问题,把南桥给烧了,换个电源和主板后还是有时开不了几有时开机后死机,怀疑是主板问题,拿去换了好几才(买的二手的有保修)还是不行,后来换了个电源就搞定了

网友:
很容易忽视的问题。我敢肯定你的有时后短路是。在其他地方换上去的电容没装好。引脚没处理干净,短路了。我碰到过很多。最好重新换一下电容,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解释有时候会短路保护。。等你处理完这个再查有没有其他毛病,不要混在一起,觉得毛病乱七八糟的

网友:
电容导致短路的可能性感觉比较大。

网友:
换片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