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一个笔记本维修的问题,我发在这里,不要移走!

楼主(2010-04-04):
我这个讨论的问题是如上图,到接入16v电压的瞬间,场效应管会不会导通?请大家都来讨论,尽量说明原因,我之后会说明这个问题出现在笔记本维修的那部分

耳朵瞎了 -1
修哥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P沟道的管子 通电的瞬间,G极会不会有电压?如果G极没有电压 就导通了,如果G极从16V 或其它电压 分出电压来控制的话就导通不了或是有低电压

网友:
个人意见是G极如果有高电位,那么可以导通,因为电容有通交隔直的特性,那么16V 的电压过了二极管但过不了电容,那么S极还是没有电压的。所以只要G极有高电位,就行

网友:
搞什么名堂?有这样的设计吗?乱弹琴。

网友:
G极空着?还是图没有画完全?空着的话是低电平,应该不导通吧。另外应该这不构成回路吧,没这样设计的吧

网友:
G极没有电压不会道通

网友:
如果,这个电路的接地端不定下来,那么分析这个电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接电源的正极,没有接负极会有电流从这个电路过吗?

网友:
是不是当16v接通的瞬间 d s 是同一电位啊

网友:
楼主的图太简单了,还是上个详细的再讨论吧,不然就闹翻天了

网友:
G级悬空Mos管会烧掉(会不会你所说的导通)

网友:
N沟道的管子是低电平导通的吧?再就是你中间加个了电容是什么样的电容要说清楚,是耦合电容的话有可能会导通!

网友:
不要逼我把你当傻子搞!    搞的我跑来灌水  后面不说清楚叼死你

网友:
我觉得3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通电一瞬间,S比D低0.7发,如果G有电压,导通,如果没有,不导通

网友:
个人以为,16V插入时刻,MOS管导通,如果N MOS管G极再无后续电压,就会断电了!
原因分析:
      16V插入时刻,二极管经电容接到MOS管的S极,由于电容的充电,我们以电容的正极为参考点为0,则它的负极低于0V,而N MOS管的导通条件是,S极比G 极低(D极有16V),此时满足N MOS的导通条件;但如果G极无后续电压,随着电容充电达到最大,此时,电容的负极再无低电压,此时,G、S极电平一样,不满足N MOS的导通条件,断电

网友:
n沟道g大于等于s级0.45v,d和s导通,p沟道的相反。楼主你画的是什么图?

网友:
呵。。。。。。。。看看了,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来解释一下,如上新图,MOS为N管,导通特性为UG>US,MOS导通,G为空,S接地当16v接入的瞬间场效应管会不会导通,本人认为会导通,原里如下,当插入电源的瞬间,可以理解为电源输入一个正向的脉冲电流此时D极是高电平,G极为0V,我们主要来看看S极,当脉冲通过二极管到达电容的时候,1是否会通过电容导通过去,2导通过去的是什么样的电平信号;首先在接通的瞬间,发生的是一次电平有0v到16v的变化,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是一个正向的脉冲波(也就是交流信号),因此根据电容的通交隔直的特点,这个脉冲信号是能够通过电容传送到另一端的;根据耦合原理,我们知道这个正波形“通过”电容耦合得到的是一个负波形,也可以说在这个周期里,电容的另一端得到的是一个负电压,传送到MOS的S端,因此我认为此时MOS的电源状况可以简单的认为是D=16V;G=0V;S=-16V,也就是D>G>S,就此我认为在16v接通的瞬间MOS是有可能导通的。请大家继续讨论

永不罢修 -1 误人子弟
locked -10 胡说八道

网友:
个人意见是会导通,曾经试过不装1631直接导通,直干南桥!!!!

网友:
这个电路二极管电容与MOS管没有关系

网友:
  我猜想 楼主是想说的是 拆了供电芯片 以后 MOS管会击穿 是什么个道理,但开头搞的神乎其神,后面解释的一塌糊涂 还叫人讨论?  N沟道的管子都画错了,还叫人继续讨论 ,真是郁闷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的 有什么机器用这个电路 还没说呢

网友:
老大,好好学下电子线路,别动不动就要人“讨论”,请自重。

网友:
  我猜想 楼主是想说的是 拆了供电芯片 以后 MOS管会击穿 是什么个道理,但开头搞的神乎其神,后面解释的一塌糊涂 还叫人讨论?  N沟道的管子都画错了,还叫人继续讨论 ,真是郁闷
引用 网友A:
解释的是否一塌糊涂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讨论一下,就当休息了,但是这个图画错了要解释一下,因为我这面的FTP服务器出了点问题,所以错图才在上面待了十几分钟,这个可不能怪我呀,哈哈,已经更正!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的 有什么机器用这个电路 还没说呢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吧1631拿掉然后得到的结果,我一直想不通拿掉1631为什么MOS会导通,然后干掉NB,所以请大家讨论,本人就是小丑,请各位老大不要见怪,但是请杜绝人身攻击,谢谢,

网友:
有没有人给我这个小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MOS会导通,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又要被人骂了 什么叫南方人 想搞地域攻击吗

网友:
LZ的思路很不错,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不过第二个图还是P管,没改过来

网友:
说实在的,是你LZ基础的东西都没搞懂就在这里发问,MOS管的G是不能悬空的,这个是基础知识你难道没学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分析的这个N沟道的场管S极接到电容的一端,另一端通过正向导通的二极管结到16V上!
在接通16V的瞬间,电容2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开始充电。充电电压由0V逐渐上升到15.7~15.3V左右(16V-PN结压降)。
这个时候由于电容接到场管的源集,没有0电位公共点,那么电容的正端(接到二极管的那一端)充满电后是15.7~15.3V正电荷,对于电容的另一端(接到源集的一端)就是相当于负的15.7~15.3V,漏极与源极的-压差16V+(15.7~15.3V)=31.7~31.3V。满足了条件之一
再来看这个场管的G极,楼主分析的是G集由于悬空,电压是0V,所以G极>源极(0V大于负的15.7~15.3V)!个人认为这个分析不成立!
原因是G极悬空的时候,虽然电压为0V,其实这个0V是由于G极悬空没有回路而测不到电压!和场管的G极接地才是真正的0V是2码事!
所以综合上述,这个场管的导通条件不成立!但是由于场管的漏极于源极之间有一个反向的隔离二极管,此时很有可能由于31.7~31.3的耐压而击穿!最终导致这个场管漏极于源极之间击穿短路!
有不对之处,还请广大兄弟指正!

网友:
没文化真可怕,我现在真是明白了,我这大学时白上了,竟然不知道当MOS管的G极我空的时候,电压直接加到D,S上D,S会直接导通,这个实验我做了,谢谢各位的指点,小弟明白了,前面得那些扯,请大家不要放在心上。

网友:
说实在的,是你LZ基础的东西都没搞懂就在这里发问,MOS管的G是不能悬空的,这个是基础知识你难道没学过吗?
引用 网友D:
不管怎么说先谢谢你了,我是真的没有学过,不然就不能在这里现丑了,我突然想起了皇帝的新装,你说是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的基础还是相当的扎实!你的问题比较有意义,给了大家一个讨论的机会哟!

网友:
会导通 只是瞬间导通, 主要是看 场管里的 二极管方向了!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
真是无语了,不懂分布电容,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的大学生啊...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值得讨论,看过上面的帖子,他做过试验,吃过亏。哈哈,他的基础应该不差啊

网友:
不管怎么样,楼主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GS无直流通路,管子会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