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21 电源问题解决 现在又白屏 电源指示灯粉红色 什么问题???

楼主(2010-04-04):
前段时间电源指示灯不亮 在论坛各位高手的帮助下 解决了!!!真的是谢谢各位了能这么乐意回答小弟的问题。 原来是电感电圈虚焊 重新焊接后 电源灯亮蓝色(高兴死我了) 开机 白屏?????  一会黑屏(郁闷) 电源指示灯变成粉红色 ?????????  插上信号线到笔记本又亮 还是白屏 电源指示灯蓝色 但是现在不黑屏了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再次谢谢各位前次的回答  谢谢!!!!

网友:
查看一下屏线和屏供电

网友:
高压板到屏上的高压控制线是否接错或者有问题 还有就是看看驱动板到屏上的屏线是否接好或者损坏

网友:
看是不是屏坏了,还是你屏线没插,,看屏供电5V有没有,有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找到了  线没插好  还是要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