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15寸 屏的供电是多少呢?

楼主(2010-04-04):
我有台IBM 的
笔记本
用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笔记本的屏不能显,显示屏没坏.是怎么呢?屏有亮有高压就没图安
笔记本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笔记本的显示屏一般都是3.3V,象你这种故障 先检查一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3.3V或5V吧,楼主说的是不是白屏啊?像这种现像大多为屏坏了哦~~

网友:
IBM 老本子先查下休眠开关

网友:
屏没坏哦!我也是在查是少了3V电 可就是找不到呢.

网友:
直接看图纸··把高压板上的控制信号拉个过去··
应该也是可以的··先试下·确定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哦··

网友:
首先测量一下屏幕的供电:3.3v 然后再测量 一下屏幕的各个信号都有没有。一般普分是4对信号,高分就是8对了

网友:
有时外接显示了内屏不现也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个人见解,仅参考)

网友:
接楼上的,DELL1400,外接有显,本屏无显,重做显卡一样,后换显存OK

网友(2010-05-26):
3.3V 的 自己测测不久知道了啊 !!

网友:
测屏上的保险咯

网友:
跑线查,从显示器没有电压往主板上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