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 一问题

楼主(2010-04-04):
IBMR40 据客户说开机定在LOG处 硬盘灯不亮 拿到我这里可以进系统 烧整天都没事 她拿回去几天后 又拿来了 说还是老问题 我一开机又可以进系统 各位大虾 这是什么问题
硬盘

网友:
显卡可能性较大,不容易做好

网友:
人品问题,要从周围环境查查,看是不是太热了,对本本造成了影响。

网友:
显卡 人品问题?????????

网友:
先看看南桥,开机LOGO死机南桥问题很多
还有看看拔掉硬盘后情况怎么样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么!?如果能进 先把显卡禁用 掉、在开机试试

网友:
应该是人品问题,给他清个风扇,拔插内存吧

网友:
“人品问题”?为什么不仔细为客户想一想

网友:
恩 我看也是人品问题 哈哈哈 我也经常碰见 看看显卡

网友:
建议仔细 询问下,客户是在什么环境使用的,怎么使用的 。。

网友:
拆了清理了下 客户3天没来找我了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
风扇堵了,清理就好了。

网友:
R40独显,有好多是显卡的故障哦

网友:
有的时候光驱插不好也会导致卡在logo,偶尔会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