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时钟复柆都正常不跑码的故障

楼主(2010-04-04):
我有一块主板是冠盟P4M800的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跑码,BIOS也刷了结果还是一样,点复位开关也正常跳变,可测试卡就是无代码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845板,什么都正常就不跑码。让我当料板拆了。

网友:
试测下各总线的A、D、C线

网友:
478的板...楼主应该压一下U座试试//

网友:
如果是bga的U座,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
CPU座虚焊了

网友:
有可能是桥或CPU空焊了

网友:
看你一下的南桥是否微烫呀  如果如是可能是南桥缺少1.5电压 查一下AGP附件的场管电压正常不、??

网友:
测量AD线(CPU座到MCH,MCH到ICH ,PCI,IDE,RAM到MCH) 1# 陈振江

网友:
说u座的朋友,我用带灯测试过了,u座没有问题。北桥也加焊过了。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去搞了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下,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BGA焊台

网友(2015-08-31):
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