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引导去记录MBR详解

楼主(2010-04-04):
硬盘主引导记录结构
硬盘的主引导记录在硬盘的0磁头0柱面1扇区。主引导记录由三部分组成:(1)主引导程序;(2)四个分区表;(3)主引导记录有效标志字。详见表1

表1:主引导记录结构位置内容
0000H00D9H
主引导记录代码区00DAH01BDH 空闲区
01BEH01CDH
分区1结构信息01CEH01DDH 分区2结构信息
01DEH01EDH
分区3结构信息01EEH01FDH 分区4结构信息
01FEH01FFH
55?AAH主引导记录有效标志
分区表自偏移1BEH处开始,分区表共64个字节,表中可填入四个分区信息,每十六个字节为一个分区说明项,这16个字节含义详见表2。必须注意:扇区号的高二位占用柱面号所在字节的最高二位,即柱面号为10位,扇区号6位。

表2:分区结构信息偏移长度含义
偏移
长度
含义
00H
活动分区指示符,该值为80H表示为可自举分区(仅有一个),该值为00H表示其余分区
01H
分区起始磁头号
02H
6位是分区开始的扇区,高2位是分区开始的柱面的头两位
03H
分区开始的起始柱面号的低8
04H
系统标志,该值为01H表示采用12FAT格式的DOS分区,该值04H表示采用16FAT格式的DOS分区,该值为05H表示为扩展DOS分区,为06H表示为DOS系统
05H
分区终止头号
06H
6位为分区结束的扇区号,头2位为结束柱面号的前2
07H
分区结束柱面号的低8位。
08H
本分区前的扇区数,低位字节在前
0CH
本分区总的扇区数,低位字节在前

网友:
下表是一个例子:
表3:一个分区表实例:

80 01 01 00 06 1F 3F 98 3F 00 00 00 A1 B4 04 00
00 00 01 99 05 1F BF 0E E0 B1 04 00 40 81 0B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此例中,每行十六个字节,为一个分区说明,数据为十六进制。

第一个分区(第一行):活动分区指示符为80H,表示该分区为可自举分区。系统标志为06H表示是DOS系统,即C:盘。
第二个分区(第二行):系统标志为05H,说明该分区是扩展Dos分区。
第三、四个分区数据均为00H,没有定义。

从扩展DOS分区说明项(即第二个分区)知下一个分区表位于:起始磁头为0头,起始柱面为99H=153D,起始扇区为1扇区。

表4:第二个分区表

00 01 01 99 06 1F 7F C9 3F 00 00 00 A1 61 09 00
00 00 01 CA 05 1F BF 0E E0 61 09 00 60 1F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该分区表的格式和含义同第一个分区表。
第一个分区(第一行):该分区指示符为00H,说明为不可引导分区。系统标志字节为06H说明为DOS分区,即逻辑D盘。
第二个分区(第二行):系统标志字节为05H,说明是扩展DOS分区
第三,四个分区说明项数据均为00H没有定义。
由第一个分区说明项知D盘开始于153簇0为1扇区。
由扩展分区说明项知,扩展分区表起始簇号为01CAH=458D,起始磁头为0头,1扇区。

表5:第三个分区表
00 01 41 CA 06 1F BF 0E 3F 00 00 00 21 1F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第一个分区(第一行)表明,本分区是DOS分区,不可引导。
自第二个分区说明项开始,全为00H说明后面不再有分区表。

综上所述:
1、每一个分区表中扩展分区说明项实际上指示下一个分区表的位置(簇,磁头号,扇区号)。最后一个分区表没有扩展分区说明项。
2、每一个分区表都会有一个实际分区说明项,也就是对逻辑盘的实际起始、终止位置进行说明。
3、除逻辑盘C主引导记录及分区表共占用一个扇区,其它分区表则各占一个扇区,自该扇区01BEH处开始,以55AAH结束。

网友:
分区表、文件分配表探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分区表

硬盘只有经过物理格式化、分区、逻辑格式化后才能使用,在进行分区时,FDISK会在硬盘的0柱面0磁头1扇区建一个64字节的分区表,在分区表的前面是主引导记录(MBR),后面是两个字节的有效标志55h、AAh(h表示16进制)。此扇区被称为主引导扇区,也是病毒最爱侵袭的地方,它由主引导记录+分区表+有效标志组成。

分区表对于系统自举十分重要,它规定着系统有几个分区;每个分区的起始及终止扇区、大小以及是否为活动分区等重要信息。分区表由4个表项组成,每个表项16个字节,各字节含义如表1:

表1

 字节       含  义

第0字节 是否为活动分区,是则为80h,否则为00h

第1字节 该分区起始磁头号

第2字节 该分区起始扇区号(低6位)和起始柱面

号(高2位)

第3字节 该分区起始柱面号的低8位

第4字节 系统标志,00h表该分区未使用,06h表高

版本DOS系统,05h扩展DOS分区、65h表

Netware分区

第5字节 该分区结束磁头号

第6字节 该分区结束扇区号(低6位)和结束柱面号

(高2位)

第7字节 该分区结束柱面号的低8位

第8~11字节 相对扇区号、该分区起始的相对逻辑扇区

号,高位在后低位在前

第12~15字节 该分区所用扇区数,高位在后、低位在前

注意:

1?分区表有四个表项,表示硬盘最多只能容纳四个分区。

2?磁盘的各个面称为磁头,软盘只有两个磁头,而硬盘往往有多个。各个磁头相同半径的磁道合称为柱面。

3?高位在后,低位在前是一种存储数字方式,读出时应对其进行调整,如两字节12h、34h,应调整为3412h。

现在举例说明,有如下一分区表(16进制):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80 01

01 00 06 0B 23 9B 23 00 00 00 CD FF 00 00 00 00

01 9C 05 0B E3 DB F0 FF 00 00 00 55 0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5 AA

此分区表两个表项已被使用,说明此硬盘上存在两个分区(DOS主引导分区和扩展DOS分区),还有两个表项未用,最后是2个字节的有效标志。现以第一个表项为例说明各字节作用。

第0字节80h表明此分区为活动分区,系统启动时将从此分区读取系统文件,当硬盘上存在一个以上分区时,只能有一个是活动的。

第1字节01h表明此分区起始于第1磁道。

第2个字节01h用二进制表示为00000001,低6位为000001,合十进制为1,表此分区起始扇区为1。

第3字节00h,用二进制表示为00000000,加上第2个字节的高2位00作为高位,表示为0000000000,合十进制0,表此分区起始柱面为0。

第4字节06h表此分区为基本DOS分区。

第5字节0Bh表示该分区结束在第11磁头。

第6字节23h合二进制00100011,低6位100011合十进制35,此分区结束扇区则为35。

第7字节9Bh合二进制10011011,加上第6字节的高2位00作为高位,表示为0010011011,合十进制155,表此分区结束在第155柱面。

第8~11字节为23h,表此分区从相对逻辑35扇区开始。

第12~15字节为FFCDh,表此分区共有65985个扇区。综上所述,此分区为活动的基本DOS分区,分区从0柱面1磁头1扇区开始,即相对逻辑35扇区,终之于155柱面11磁头35扇区。

硬盘自举时,先将主引导扇区的主引导记录读入内存,主引导记录将检查结束标志是否为55AAh,并在分区表中找到唯一的一个活动分区,并根据该分区表项记载的起始扇区地址读入引导文件,完成启动过程。

要注意用PCTOOLS等一般软件无法访问主引导记录,因为它的磁盘编辑功能只能访问到逻辑0扇区,即BOOT扇区。但我们可以通过KV300或Norton的主引记录导出功能,观察自己的磁盘的分区表。也可对它进行修改,实现在不破坏原有数据的情况下增加分区、对某个分区加锁等功能,但用户最好谨慎行事,分区表可是“军事禁区”。

二、文件分配表

当一个磁盘Format后,在其逻辑0扇区(即BOOT扇区)后面的几个扇区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数据表——文件分配表(FAT),文件分配表一式两份,占据扇区的多少凭磁盘类型大小而定。顾名思义,文件分配表是用来表示磁盘文件的空间分配信息的。它不对引导区、文件目录表的信息进行表示,也不真正存储文件内容。

我们知道磁盘是由一个一个扇区组成的,若干个扇区合为一个簇,文件存取是以簇为单位的,哪怕这个文件只有1个字节。每个簇在文件分配表中都有对应的表项,簇号即为表项号,每个表项占1?5个字节(磁盘空间在10MB以下)或2个字节(磁盘空间在10MB以上)。为了方便起见,以后所说的表项都是指2个字节的。

文件分配表结构如表2(h表示16进制)。

注意:

1?不要把表项内的数字误认为表示当前簇号,而应是该文件的下一个簇的簇号。

2?高字节在后,低字节在前是存储数字的一种方式,读出时应进行调整,如两字节12h,34h,实际应为3412h。

文件分配表与文件目录表(FDT)相配合,可以统一管理整个磁盘的文件。它告诉系统磁盘上哪些簇是坏的或已被使用,哪些簇可以用,并存储每个文件所使用的簇号。它是文件的“总调度师”。

当DOS写文件时,首先在文件目录表中检查是否有相同文件名,若无则使用一个文件目录表项,然后依次检测FAT中的每个表项,找到第一个为0000h的表项后,将文件写入与该表项相对应的簇中,同时将该簇号写入文件目录表项的第26-27字节,如文件长度不止一簇,则继续向后寻找可用簇,找到后将其簇号写入上一次找到的表项中,如此直到文件结束,在最后一簇的表项里填上FFF8h,形成一个单向链表。

DOS删除文件时只是把文件目录表中的该文件的表项第0个字节改为E5h,表此表项已被删除,并在文件分配表中把该文件占用各簇的表项清0,以释放空间。其实文件的内容仍在盘上,并没有被真正删除,这就是undelete.exe、unerase.exe等一类恢复删除工具能起作用的原因。

文件分配表在系统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用户最好不要去修改它,以免误操作带来严重的后果。

表2

字 节 含 义

第0字节 表头,表磁盘类型。

FFh 双面软盘 每磁道8扇区

FEh 单面软盘 每磁道8扇区

FDh 双面软盘 每磁道9扇区

FCCh 单面软盘 每磁道9扇区

FC8h 硬盘

第1~2字节(表项号1) 表示第一簇状态,因第一簇已被系统占据,

 故此两字节为FFFFh

第3~4字节(表项号2) 表示第二簇状态,若为FFFTh表此簇为坏

 的,DOS已标记为不能用;0000h表示此簇

 为空,可以用;FFF8h表示该簇为文件的最

 后一簇;其余数字表示文件的下一个簇号,

 注意高字节在后,低字节在前

第5~6字节(表项号3) 表示第三簇状态,同上

网友:
1、分区表

硬盘只有经过物理格式化、分区、逻辑格式化后才能使用,在进行分区时,FDISK会在硬盘的0柱面0磁头1扇区建一个64字节的分区表,在分区表的前面是主引导记录(MBR),后面是两个字节的有效标志55h、AAh(h表示16进制)。此扇区被称为主引导扇区,也是病毒最爱侵袭的地方,它由主引导记录+分区表+有效标志组成。

分区表对于系统自举十分重要,它规定着系统有几个分区;每个分区的起始及终止扇区、大小以及是否为活动分区等重要信息。分区表由4个表项组成,每个表项16个字节,各字节含义如表1:

表1

 字节       含  义

第0字节 是否为活动分区,是则为80h,否则为00h

第1字节 该分区起始磁头号

第2字节 该分区起始扇区号(低6位)和起始柱面

号(高2位)

第3字节 该分区起始柱面号的低8位

第4字节 系统标志,00h表该分区未使用,06h表高

版本DOS系统,05h扩展DOS分区、65h表

Netware分区

第5字节 该分区结束磁头号

第6字节 该分区结束扇区号(低6位)和结束柱面号

(高2位)

第7字节 该分区结束柱面号的低8位

第8~11字节 相对扇区号、该分区起始的相对逻辑扇区

号,高位在后低位在前

第12~15字节 该分区所用扇区数,高位在后、低位在前

注意:

1?分区表有四个表项,表示硬盘最多只能容纳四个分区。

2?磁盘的各个面称为磁头,软盘只有两个磁头,而硬盘往往有多个。各个磁头相同半径的磁道合称为柱面。

3?高位在后,低位在前是一种存储数字方式,读出时应对其进行调整,如两字节12h、34h,应调整为3412h。

现在举例说明,有如下一分区表(16进制):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80 01

01 00 06 0B 23 9B 23 00 00 00 CD FF 00 00 00 00

01 9C 05 0B E3 DB F0 FF 00 00 00 55 0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5 AA

此分区表两个表项已被使用,说明此硬盘上存在两个分区(DOS主引导分区和扩展DOS分区),还有两个表项未用,最后是2个字节的有效标志。现以第一个表项为例说明各字节作用。

第0字节80h表明此分区为活动分区,系统启动时将从此分区读取系统文件,当硬盘上存在一个以上分区时,只能有一个是活动的。

第1字节01h表明此分区起始于第1磁道。

第2个字节01h用二进制表示为00000001,低6位为000001,合十进制为1,表此分区起始扇区为1。

第3字节00h,用二进制表示为00000000,加上第2个字节的高2位00作为高位,表示为0000000000,合十进制0,表此分区起始柱面为0。

第4字节06h表此分区为基本DOS分区。

第5字节0Bh表示该分区结束在第11磁头。

第6字节23h合二进制00100011,低6位100011合十进制35,此分区结束扇区则为35。

第7字节9Bh合二进制10011011,加上第6字节的高2位00作为高位,表示为0010011011,合十进制155,表此分区结束在第155柱面。

第8~11字节为23h,表此分区从相对逻辑35扇区开始。

第12~15字节为FFCDh,表此分区共有65985个扇区。综上所述,此分区为活动的基本DOS分区,分区从0柱面1磁头1扇区开始,即相对逻辑35扇区,终之于155柱面11磁头35扇区。

硬盘自举时,先将主引导扇区的主引导记录读入内存,主引导记录将检查结束标志是否为55AAh,并在分区表中找到唯一的一个活动分区,并根据该分区表项记载的起始扇区地址读入引导文件,完成启动过程。

要注意用PCTOOLS等一般软件无法访问主引导记录,因为它的磁盘编辑功能只能访问到逻辑0扇区,即BOOT扇区。但我们可以通过KV300或Norton的主引记录导出功能,观察自己的磁盘的分区表。也可对它进行修改,实现在不破坏原有数据的情况下增加分区、对某个分区加锁等功能,但用户最好谨慎行事,分区表可是“军事禁区”。

二、文件分配表

当一个磁盘Format后,在其逻辑0扇区(即BOOT扇区)后面的几个扇区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数据表——文件分配表(FAT),文件分配表一式两份,占据扇区的多少凭磁盘类型大小而定。顾名思义,文件分配表是用来表示磁盘文件的空间分配信息的。它不对引导区、文件目录表的信息进行表示,也不真正存储文件内容。

我们知道磁盘是由一个一个扇区组成的,若干个扇区合为一个簇,文件存取是以簇为单位的,哪怕这个文件只有1个字节。每个簇在文件分配表中都有对应的表项,簇号即为表项号,每个表项占1?5个字节(磁盘空间在10MB以下)或2个字节(磁盘空间在10MB以上)。为了方便起见,以后所说的表项都是指2个字节的。

文件分配表结构如表2(h表示16进制)。

注意:

1?不要把表项内的数字误认为表示当前簇号,而应是该文件的下一个簇的簇号。

2?高字节在后,低字节在前是存储数字的一种方式,读出时应进行调整,如两字节12h,34h,实际应为3412h。

文件分配表与文件目录表(FDT)相配合,可以统一管理整个磁盘的文件。它告诉系统磁盘上哪些簇是坏的或已被使用,哪些簇可以用,并存储每个文件所使用的簇号。它是文件的“总调度师”。

当DOS写文件时,首先在文件目录表中检查是否有相同文件名,若无则使用一个文件目录表项,然后依次检测FAT中的每个表项,找到第一个为0000h的表项后,将文件写入与该表项相对应的簇中,同时将该簇号写入文件目录表项的第26-27字节,如文件长度不止一簇,则继续向后寻找可用簇,找到后将其簇号写入上一次找到的表项中,如此直到文件结束,在最后一簇的表项里填上FFF8h,形成一个单向链表。

DOS删除文件时只是把文件目录表中的该文件的表项第0个字节改为E5h,表此表项已被删除,并在文件分配表中把该文件占用各簇的表项清0,以释放空间。其实文件的内容仍在盘上,并没有被真正删除,这就是undelete.exe、unerase.exe等一类恢复删除工具能起作用的原因。

文件分配表在系统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用户最好不要去修改它,以免误操作带来严重的后果。

表2

字 节 含 义

第0字节 表头,表磁盘类型。

FFh 双面软盘 每磁道8扇区

FEh 单面软盘 每磁道8扇区

FDh 双面软盘 每磁道9扇区

FCCh 单面软盘 每磁道9扇区

FC8h 硬盘

第1~2字节(表项号1) 表示第一簇状态,因第一簇已被系统占据,

 故此两字节为FFFFh

第3~4字节(表项号2) 表示第二簇状态,若为FFFTh表此簇为坏

 的,DOS已标记为不能用;0000h表示此簇

 为空,可以用;FFF8h表示该簇为文件的最

 后一簇;其余数字表示文件的下一个簇号,

 注意高字节在后,低字节在前

第5~6字节(表项号3) 表示第三簇状态,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