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不进系统

楼主(2010-04-04):
今天接到个hp dv2000 的机器,是拿来修暗屏的,检测过高压板发现无 3.3v供电,从屏线上引了个3.3v过来(屏线上有3针有3.3v接其中一针不行,另外一针没试过)能够点亮开机,画片也正常的,可以就是不能进系统,进到xp那个滚动条的时候一直循环,硬盘、内存都换过
重装过好些版本的系统 安装版的也是,win7的也不行,用另台dv2000机器的硬盘,还是那种症状。
有高手遇上过,知道怎么解决的 帮忙留言下 谢谢

网友:
用WINPE试一下把 要是还那个样子  一般遇到的HP机器在滚动条那里是显卡虚焊
  有的也是南桥比如6150  6120类型的机器

网友:
补充下 pe一样进不去的

网友:
此问题已解决 南桥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