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IBM T42奇怪的暗屏问题(非高压条,非灯管)

楼主(2010-04-04):
IBM T42奇怪的暗屏问题(非高压条,非灯管) .此机器有时候暗平,注意,是有时候会,也就是说一般情况正常。换过灯管和高压条。
暗屏

网友:
暗屏的时候是不是 屏也不显示任何东东了啊
要是那样基本都是显卡喽

网友:
故障锁定在主板上后,能引起此现象的恐怕只有显卡了

网友:
看运行一些程序,会不会快速就暗下来了,是这样的话,看看显卡了。

网友:
看一下供电是不是正常的。还有控制信号。。如果在主板屏线接口那里的保险丝烧了或阻值变大了就会成这样的。。。,,你关键还是要测电压看一下开机的时候电压看一下高压板接口的电压,也许你会有发现的。

网友:
排除高压和灯管,多半是显卡的问题,我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屏暗的时候看少哪组电压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休眠开关,这个东西很容易出问题的,出问题时就是你说的现象

网友A:
那你查一下主板的相关电路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首先看看休眠开关。取掉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 。。。。。。。。。

网友:
休眠开关的问题吧

网友:
在不知道怎么修的话 把高压上原来的线路不要 重新飞线上去不就好了啊

网友:
10楼说的方法试一下!有可能是那的问题...

网友:
修过其他本子同样的故障,是卡机芯片虚焊

网友:
15#楼说的是不是休眠管理芯片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休眠开关

网友:
我这有个一样问题的本子,不是IBM,屏暗的时候亮度调节的电压没有了。

网友:
主板上 屏线接口处的保险烧了吧

网友:
休眠开关 搞的鬼 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