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新手解决东芝M400冷机点不亮故障

楼主(2010-04-04):
此机是本人刚购来自用的二手平板电脑,故障现象为:冷机开机点不亮,电源指示灯闪烁,风扇高速转动,开几分钟后再关机重启基本能开机,进入系统一切正常,有时重启后抻示BIOS电池电量不足,内存换过一样。发贴在论坛求助无果,一怒之下,拆机自已查,仗着这些天在论坛里潜水对笔记本维修一些了解(在此感谢各位大侠发的新手学习资料)和本人几年的电子方面维修经验,拆!
  此机设计到是蛮合理的,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拆了底朝天(还是不小心把无线网卡天线插头扯断了,花了N久才接好这个芝麻大的小东东,呵呵),首先直奔BIOS电池,拆下量2.75v,两节镍氢电池串的,应该正常,安全起见,还是买了个换了,故障依旧,把无线网卡,猫等附件都拆了,再试没用。想想之后,感觉应该是什么地方虚焊了,发热之后由于热胀冷缩的做用又接触好了,当下仔细研究了一下主板,看那有发热的地方和受力的多的地方,首 先发现CPU风扇旁边有一片MAX8772,感觉是电源控制芯片(猜的,哈哈,不知对不对),会不会是这个芯片虚焊受CPU风扇加热正常了呢,不管它,先焊一下再说,找来铬铁来焊才发现铬铁头大了一点,点不到芯片,汗,再找一把以前的旧铬铁,把铬铁头磨成刀口,把芯片四周焊了一遍,为了怕铬铁漏电,每次都是拨了插头再焊,仔细检查后没有短路,装上CPU内存,接上显示屏,开机,亮了,狂喜,再关掉,过几分钟再开,故障依旧,哭!
思索良久,觉得应该是大芯片虚焊的多,此机北桥有一弹性片压住,虚焊可能性不大,那就只有南桥了,又发现南桥离电池插座和PCMCIA插座不远,,心想会不会是经常插拨这些东西震动受力引起虚焊呢,加上南桥本就容易虚焊,当下用食指轻轻施力按住南桥,开机,亮了,再放开,再开,不亮,再按,开机,又亮了,接着按住,均能顺利开机,基本确定南桥虚,但手上没有加焊南桥的工具,有心送修,又不甘心,想着反正喜欢搞这些,一咬牙,上淘宝买了个二手的AT8300,听说这玩艺儿适合新手使用和做BGA。
两天工具到手,不错挺新的,先拿家里两块烂台机主板试手,一块有铅一块无铅,拆了几个小芯片没问题,试拆南桥,开到350度,有铅的吹了N久才下来,无铅的根本不鸟我^^.而且板子好象也有点变形,不知是原来就有变还是后搞的,想想BGA的原理,觉得缺少一个下加热器,想到朋友的那个电热取暖器,石英管的那种,正好拿来做下加热器。
借来后,发现火力太猛,又不可调温,只好把板子架高一点降低加热温度,在小店里买了三个不知用来放什么的支架,调好后准备开工。
   先用无水酒精溶了一些松香,用纸粘松香水滴入南桥,直到流到下面,不小心把下面的插座也流进了松香水,够我清理的了。把本人的FLUKE179温度探头放在南桥旁,开土炮^^,温度一直升到132度左右稳住不动了,好了,开8300,温度调到350,吹了两分钟松查都干了,没反应,点了一下旁边的电容,不理我,熄火,再滴松香水,再加温,再吹,这次调380,又吹了两分钟,FLUKE显示200度不动了,还是不动,奶奶的,这无铅的真难搞,当下火了,把8300调410,风速调到5,也不管南桥死活了,再吹,FLUKE显示温度有慢慢上升到213度左右又长不动了,,点南桥旁边电容,不动,再加,460,这下温度一下冲到230,还在往上冲,赶快把风松嘴提高两CM,再拿镊子点电容,动了,转动风枪十秒左右拿开。一会儿关下加热,看最后,南桥都黄了^^.
焊是加焊完了,成功与否就看天意了,装机试机,嘀的一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从此以后,随时都能开机,加焊成功,清理了一下焊渣。装机!

网友:
第一次发贴不知怎么发图片。。。。。

网友:
终于知道怎么发图片了…………

网友:
焊完后的南桥

网友:
你这装备不错哦,不过不是每次都运气这么好,南桥的珠子比较大所以你这次成功了,恭喜你
其实做BGA讲究的是胆大心细,工具也很重要,有好使的工具---事半功倍

网友:
这次运气有点,主要有测温的东西,温度好控制一点,发现无铅的板子真难搞

网友:
下回记得先把塑料纸揭一揭再烤

网友:
不像新手啊,退役的老手?

网友:
呵呵,刚接触笔记本维修,早几年搞过电器维修,几年没搞了

网友:
不错,不过风枪焊南桥也要练几个才顺手,楼主第一次,蛮不错的

网友:
看来搞维修的人 都有板沙精神啊

网友:
谢谢无边版主提醒、这次真的把下面的塑料烤坏了

网友:
高实现是高!!!

网友:
不错啊,这么些东西也能加焊好。

网友:
恭喜楼主了,功夫不错呀,我吹坏好几个了,一个也没弄好,楼主的万用表不错呀

网友:
按道理楼主应该知道无铅的熔点是217度。

网友:
实在是佩服啊,勇气很大,要我可能不敢干

网友:
佩服佩服  顶ix

网友:
牛人呀,佩服呀,我们的BGA也没有楼主做的好呀

网友:
这样下去 BGA机器卖给谁去啊?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M400通病

网友:
楼主··是在基地看多了·土炮的作用啊·哈哈·

网友:
土炮PK无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