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现代512内存颗粒代换问题。

楼主(2010-04-04):
我今天收了一个现代的512条。用RST测说最后一个颗粒坏了。颗粒型号D5108AFTA—5B—E 。这个颗粒有代换的型号吗。我现在有一个SAMSNG k4h510838d-ucb3颗粒。不知道能代换不能。望高手说一下。先谢啦
内存颗粒

网友:
不知道你的板是单面还是双面的,找块没用的其他型号512的拆芯片基本就行。前提是单双面要和你的内存一样,但不是百分百,具体可以不可以换,去查颗粒芯片的单颗容量和位宽,如果位宽和容量一样,不是同型号的颗粒也可以的。

网友:
帮你查过了。可以代换

网友:
不能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