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仪开机不走啊灯中间不亮

楼主(2010-04-04):
一按一下扫描仪的电源开机就走了一下就是一厘米这样又移回去 灯管中间不亮啊  两边亮是什么问题啊? 一般扫描仪25针脚线的定仪是怎样啊?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的问题吧,很多扫描仪驱动没有装好也是不走的。

网友:
灯光是不是两边发红?是的话有可能灯管老化了,拆开用高压条先试下灯管好坏.好的话要查机器的高压部分或电源了.

网友:
灯管两边有小小的亮亮啦啦

网友:
是不是灯管不亮也有问题的啊? 3# 一春

网友:
拆开先试下灯管吧,用单独的高压条测试下,如果也是一样,那就说明灯管坏了.

网友:
但是灯管还是不亮啊  我想是灯管坏了啦  但装驱动装不上的啊? 是什么问题  毛理由灯管坏了就不能找不到驱动的吧? 6# 一春

网友:
不会吧,一个机器两个问题?你肯定驱动装不上?灯管和驱动应该两回事,驱动装不上电脑提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