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机故障,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0-04-04):
一联想 品牌机。大概有4,5年了。主板用的是MSI-6777,CPU是462的 。故障现象是,无法装系统。客人拿来时已经到过其他地方修过。修过的地方说是硬盘坏了装不了机,他拿到我这,打开后发现系统装过而且是GHOST装的系统。在选择模式的状态停着,我选择政策模式就卡主了不动。我放入光盘想进入PE确怎么也进不去,卡在箭头条上不动。拔内存,换内存,换显卡,都没用。看着机器比较脏觉得可能是CPU过热就清理了一下,然后去装系统居然能克隆进去了。但是克隆完成后开始安装时屏幕确没反应,也没有英文也没有光标就那样显示器背光灯亮着什么也没发生,等了老旧只能关机了。实在没法又什么都插拔一下,后来发现IDE排线被调了头。我重新插好,然后进PE居然能进了,而且在PE下能装系统。当时以为是IDE排线接错或者是。IDE针脚氧化,但是当系统克隆到一半又死机了。重新启动从光盘引导直接安装系统。这次很顺利,克隆好了。而且能装系统了。过了10分钟系统安装完成了。最后一次重启进系统前启动到设置分辨率这里时又卡主,动动鼠标没反应。等了大概1分钟我按下键盘等可以按了,动动鼠标也能移一下,之后就彻底死翘翘了。只能重新启动,这次就只看到光标闪没见启动了。又想重新装嘿。。。又怎么也装不进了,PE也进不去了。后来换了好几个硬盘,确定不是硬盘引起,换了电源,换了内存,去了显卡,用集成的。拔去。所有的多余插线还是没用。。。。设置过BIOS关闭所有不该开的也 没用,别说硬盘进不了系统,光驱无法进PE,能进DOS系统。选择安全模式开始能加载文件,大概加载10多个文件就开住,PE都换过很多版本,没用,,,想拆下CPU看看。无奈破风扇怎么也拆不出,462的风扇没有手可以掰的只能有。一字螺丝刀,但是翘不出来索性不搞了。最后结论都出来是主板问题。。。。现在问题来啦。。。。象这种情况。。。主板毛病出在那里,搞了5,6年电脑没碰到过这样的,一般这种情况也就是系统和硬盘问题,。那位前辈说说。。帮忙看看。。。。

检查结果:今天检查结果已经出来,重新拆装CPU加了导热胶,就好了,能安装进系统了。但是偶尔要死机。。偶然就不了系统,当进不去的时候。按住CPU风扇就能进了。到现在还没死机,我不能确定是主板CPU插座虚焊,还是插座坏了,还是CPU散热不良,反正毛病就这几种里面。我觉得是。座有接触不良的情况但不能肯定。但是现在一直没死过机,事情按CPU风扇也没死,使劲敲机箱也没事。。没法下手了,现在就是从这台机器发的帖。真是郁闷的机器。。。。多谢各位帮忙。。。。。。。。。。。。!!!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的风扇没有装好了

网友:
看一下主板没有电容坏吧。。以我的经验判断应该是CPU的问题,,你仔细看一下CPU的晶体有没有坏或底部看一下有没有黑。一般这种坏的多不会装风扇的人,,还有AMD  的风扇扣的是有方向的一边高一点一边低一点的。。看一下扣好了没有。。。

网友:
确实很复杂啊,同情你,没见也没听说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这样的电脑 看哈电容爆没 然后清哈灰  搞不好就建议别人换班算了

网友:
462的U很容易出问题的,你当务之急是小心把风扇拿下来,换U,再装好风扇(切忌一定要装好风扇,否则U没有等你反应过来已经烧了)再试试吧,祝你成功。

网友:
我修过是u的问题 这种U用的能变硬的导热膏 只要你动了风扇 就还原不了的  就会出现蓝屏和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