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0 加电电流走到0.4~0.69A掉电。

楼主(2010-04-04):
听客户反映可乐洒上面了。拆机看主板的北侨的附近有大面积可乐洒上腐蚀区,清理后打北桥上面电容阻值发现有三颗电容的阻值对地。于是就换了855GM的桥。换后再打阻值,没有对地的了,以为OK。加电当电流走到0.4~0.69A时掉电。然后测量主板的各个供电,发现给北桥的1.05和1.2V电压没出来,就换了IC管理芯片MAX1715,但1.05V和1.2V电压还没有出来,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这个机器进液了,也许北桥里面有液体了,最好拿到烤箱烤几个小时,也许就好了

网友:
D500 的供电是否OK,再看+5VSUS电压是否出来?

网友:
建议查找供电管理芯片的信号脚

网友:
我觉得换芯片之前要先看看它的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看着图纸修。。。

网友:
ping21和ping22有5V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715的工作条件是那几个??本人是新手,请大家说明一下。我简单测了1.05和1.2的场管是好的两个二极管有一个坏了,我也换过。电感我打了相通的。。

网友:
这么多天了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  告诉一声啊 咋没回音了?

网友:
信号都没查 就直接换芯片  你是修板 还是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