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04):
开机后屏幕抖动,启动完成后又好了。下次再开机照样抖动,请高手给分析一下原因,严重吗?

网友:
你这种问题多半电源处问题了,拆开换两只680u/25v电容既好!!

网友:
把电容换了~~~主要是输出部分电压的电容~~

网友:
电源次级输出电路电容有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