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开机电源灯跳维修

楼主(2010-04-04):
华硕A8J开机电源灯跳,机器已经在其他地方修过,没有修好的,拆机检查发现3.3V和CPU供电电压随电源指示灯一起跳变,其他电压基本正常,目测主板发现前修理员动过北桥,其他的都没有动过,量北桥的供电只有0.38V左右在跳变,追查到MAX8632E,发现MAX8632E有两个脚发霉了,拆下MAX8632E清理焊上去开机发现还是一样的问题,电源指示灯还是一闪一闪的,但这时候量北桥供电不是刚才的0.38V了,成了1.8V(具体1点几V我也没有记清楚)感觉应该是个正常电压了,但现象还是一样的,考虑到北桥被动过,直接从一个坏的三星X11主板上拆个北桥换掉后就好了,考机到现在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