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400显示故障

楼主(2010-04-05):
这个机子本屏不显示,外接花屏,进系统一切正常,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启动声音。。。。显卡是X1300独显,类似于DV2000的GEFORCE 7200那么大。。已拆下来植珠重新焊上,还是一样情况。
现在有几点疑问:
1:会不会是显存虚焊?显存虚焊会不会引起本屏不显示的情况?
2:显卡BIOS信息损坏?显卡BIOS是不是同主板BIOS在一起的,想刷新显卡BIOS程序是不是要直接刷主板BIOS?
3:显卡核心自身损坏?这个X1300的显卡容易坏吗?修显卡一般都是加焊就好的,实在不行重植就行了,显卡芯片没有换过,心理真是没底。

求前辈高手帮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先换显卡,再换显存

网友:
换显卡吧,跟现存没关系,现存问题不会是屏幕不显示外接显示的。。。。

网友:
已经搞好了。。。是显存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