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或显卡被胶粘的特别牢固 怎么去胶??

楼主(2010-04-05):
南桥或显卡被胶粘死后 如何去胶做GBA ,有什么巧妙方法吗,我那风枪加热去也是那么困难,---还有主要是显卡和南桥底下的胶特别难去怎么办? 求助BGA高中 在线等!!
显卡

网友:
直接用风嘴对着吹灯锡融化了再用镊子轻轻的把桥取掉

网友:
有药水可以用的,呵呵,我今天就试了下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风枪稍微加热下,把边上的比较大块的胶剃掉,然后上BGA,等锡完全融化了,用镊子把芯片撬起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