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电脑的杂音

楼主(2010-04-05):
这里说的杂音,不是指CPU电源风扇、硬盘旋转发出来的,而是戴耳塞时听到的。

即使静音,也能听到“沙沙”的声音,虽然不是很响,但是听着不舒服。动鼠标时感觉杂音更明显。

这是电流声吗?听说耳塞阻抗小,而且集成声卡杂音较严重。但是以前不这样,至少没这么明显,搞不明白。会不会和哪个滤波电容有关?

网友:
有杂音,在排除驱动问题后,应该与滤波电容有关

网友:
地线接触不良,查查地线吧,声卡周围的

网友:
很可能与耳机质量有关,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只讲下原因,沙沙声是高频电流噪音和电磁干扰所至,采用滤波电路,以及磁屏蔽可以解决

网友:
可能是声卡旁边得耦合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电容有问题

网友:
声卡部分的滤波电容可能有问题,另外查你电源是否接地.查小毛病更要细心才可以哦!

网友:
看来名堂还挺多,主基真是卧虎藏龙之地!

集成AC97声卡芯片旁边的电容没鼓,应该没问题吧?不过,这块板用了6年多了,鼓起的电容前几天都换过了。

这边的插座确实没地线,至于耳塞,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