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漏电导致世纪之星+5SB低

楼主(2010-04-05):
一台世纪之星奔四电源,+5SB只有3.98伏,拆下TL431周围的电阻测量,虽然精度不够,但是在正常范围,更换Tl431无效果,看TL431,1,3并一只陶瓷电容0.01UF,一测漏电,电阻为1.320 K,更换一只0.01UF汤姆逊聚丙烯电容,+5SB,上升为5.2V.

网友:
一台世纪之星奔三电源,+5SB只有3.98伏,拆下TL431周围的电阻测量,虽然精度不够,但是在正常范围,更换Tl431无效果,看TL431,1,3并一只陶瓷电容0.01UF,一测漏电,电阻为1.320 K,更换一只0.01UF汤姆逊聚丙烯电容,+5SB,上升为 ...
引用 网友A:

现在独石电容(就是多层陶瓷)漏电的更多  呵呵 比如前两天我的红外温度计就是 独石电容漏电 弄得一天换一次电池  换了个新的贴片1206的 10u独石电容就好了~~~

网友:
陶瓷电容漏电多,不奇怪。

网友:
晕了,独石电容的稳定性不是很高的么?如果这样,那只好找些西门子的聚丙烯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