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維修由入門到精通(芯片级)pdf下载

楼主(2010-04-05):
下载连接:http://www.verycd.com/topics/2811390/(这是这两天刚出的资料可能很多网友还不知道,我也是昨天刚看到的,晚上看了很久,里面的内容确实不错,最吸引人的是跑线路这块,有具体的图文示范很详细对新手有帮助,缺点就是可能上传者用的自己的书扫描出来的有点页面字迹有点淡)
简介:

图书目录
第1章 主板维修预备知识 001
1.1 学修主板三步曲 002
1.1.1 学修主板第一步 002
1.1.2 学修主板第二步 003
1.1.3 学修主板第三步 003
1.2 主板的分类 004
1.2.1 按CPU插座分类 004
1.2.2 按主板结构分类 005
1.3 主板的架构及主要元器件 005
1.3.1 主板的架构 006
1.3.2 CPU插座 006
1.3.3 内存插槽 007
1.3.4 总线扩展槽 008
1.3.5 BIOS芯片 009
1.3.6 芯片组 010
1.3.7 IDE接口 011
1.3.8 Serial ATA接口 012
1.3.9 USB接口 012
1.3.10 IEEE 1394接口 013
1.3.11 电源与外设接口 013
1.3.12 时钟芯片 014
1.3.13 I/O芯片 015
1.3.14 电源管理芯片 015
1.3.15 串口芯片 016
1.3.16 音效芯片 017
1.3.17 网络芯片 017
1.4 主板上常见英文标识 018
1.5 主板电路组成 020
1.5.1 主板开机电路 020
1.5.2 主板供电电路 020
1.5.3 主板时钟电路 020
1.5.4 主板复位电路 021
1.5.5 主板BIOS和CMOS电路 021
1.5.6 主板接口电路 022
1.6 本章小节 022
第2章 主板维修常用工具及常用元器件识别与检测 023
2.1 主板常用维修工具 024
2.1.1 万用表 024
2.1.2 示波器 027
2.1.3 晶体管图示仪 031
2.1.4 电烙铁 032
2.1.5 热风焊台 034
2.1.6 编程器 034
2.1.7 主板故障诊断卡 035
2.1.8 CPU假负载 037
2.1.9 打阻值卡 039
2.1.10 其他工具 039
2.2 主板中主要元器件 040
2.2.1 电阻器 040
2.2.2 电容器 046
2.2.3 电感器 050
2.2.4 晶振 054
2.2.5 二极管 055
2.2.6 三极管 058
2.2.7 场效应管 060
2.2.8 集成电路 061
2.3 主板常用元器件好坏的判定方法 064
2.3.1 判定电阻器好坏 064
2.3.2 判定电容器好坏 065
2.3.3 判定电感器好坏 066
2.3.4 判定变压器好坏 066
2.3.5 判定二极管好坏 067
2.3.6 判定三极管好坏 067
2.3.7 判定场效应管好坏 069
2.4 本章小节 069
第3章 主板维修方法 071
3.1 主板的故障分类及产生原因 072
3.1.1 主板故障分类 072
3.1.2 主板故障产生原因 073
3.2 主板故障常用维修方法 073
3.3 主板故障维修流程 075
3.3.1 主板开机引导过程 075
3.3.2 主板故障检测流程图 076
3.3.3 主板的维修步骤 078
3.4 本章小节 079
第4章 主板总线插槽电路及测试点 081
4.1 总线概述 082
4.1.1 主板总线的分类 082
4.1.2 主板总线的性能指标 083
4.2 PCI总线插槽电路及测试点 083
4.2.1 PCI总线结构 083
4.2.2 PCI插槽测试点 085
4.2.3 PCI总线插槽电路 086
4.3 AGP总线插槽电路及测试点 087
4.3.1 AGP总线结构 087
4.3.2 AGP总线插槽测试点 088
4.3.3 AGP总线插槽电路 089
4.4 PCI-E X16总线插槽电路及测试点 090
4.4.1 PCI-E X16插槽结构 090
4.4.2 PCI-E X16总线插槽测试点 091
4.4.3 PCI-E X16总线插槽电路 092
4.5 PCI-E X1总线插槽电路及测试点 092
4.5.1 PCI-E X1插槽结构 092
4.5.2 PCI-E X1总线插槽测试点 094
4.5.3 PCI-E X1总线插槽电路 095
4.6 SDRAM内存插槽电路及测试点 095
4.6.1 SDRAM内存插槽结构 095
4.6.2 SDRAM内存插槽测试点 097
4.6.3 SDRAM内存插槽电路 098
4.7 DDR内存插槽电路及测试点 099
4.7.1 DDR内存插槽结构 099
4.7.2 DDR内存插槽测试点 101
4.7.3 DDR内存插槽电路 101
4.8 DDR2内存插槽电路及测试点 101
4.8.1 DDR2内存插槽结构 101
4.8.2 DDR2内存插槽测试点 105
4.8.3 DDR2内存插槽电路 105
4.9 CPU插座及测试点 105
4.9.1 Socket 370插座测试点 105
4.9.2 Socket 462插座测试点 107
4.9.3 Socket 478插座测试点 108
4.9.4 LGA 775插座测试点 109
4.9.5 Socket 754插座测试点 109
4.9.6 Socket 939插座测试点 112
4.9.7 Socket 940插座测试点 112
4.10 本章小节 112
第5章 主板接口电路分析及故障检修 117
5.1 键盘、鼠标接口电路分析及故障检修 118
5.1.1 学修主板第一步 118
5.1.2 键盘、鼠标接口电路故障检修流程 120
5.1.3 键盘、鼠标接口电路故障检测点 120
5.1.4 键盘、鼠标接口故障维修 122
5.2 串口接口电路分析及故障检修 123
5.2.1 串口接口电路分析 124
5.2.2 串口接口电路故障检修流程 125
5.2.3 串口接口电路故障检测点 127
5.2.4 串口接口电路故障维修 127
5.3 并口接口电路分析及故障检修 128
5.3.1 并口接口电路分析 128
5.3.2 并口接口电路故障检修流程 131
5.3.3 并口接口电路故障检测点 131
5.3.4 并口接口电路故障维修 132
5.4 USB接口电路分析及故障检修 133
5.4.1 USB接口电路分析 133
5.4.2 USB接口电路故障检修流程 137
5.4.3 USB接口电路故障检测点 137
5.4.4 USB接口电路故障维修 138
5.5 电源接口电路 139
5.5.1 20针电源接口电路 139
5.5.2 4针电源接口电路 141
5.5.3 24针电源接口电路 142
5.5.4 8针电源接口电路 144
5.6 硬盘接口电路 145
5.6.1 IDE接口电路 145
5.6.2 SATA接口电路 146
5.7 动手实践 148
5.7.1 主板接口电路实习流程及方法 148
5.7.2 主板键盘、鼠标接口电路跑线实战 150
5.7.3 主板串口电路跑线实战 154
5.7.4 主板并口电路跑线实战 155
5.7.5 主板USB接口电路跑线实战 158
5.8 本章小节 160
第6章 主板CMOS电路和BIOS电路分析及故障检修 161
6.1 主板CMOS电路分析 162
6.1.1 主板CMOS电路组成 162
6.1.2 主板CMOS电路工作原理 165
6.2 主板CMOS电路故障检修流程 168
6.3 主板CMOS电路故障检测点 169
6.3.1 易坏元器件 169
6.3.2 主板CMOS电路故障检测点 169
6.4 主板CMOS电路常见故障的判定及解决方法 171
6.4.1 CMOS电路常见故障现象及原因 171
6.4.2 CMOS电路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172
6.5 主板BIOS电路 173
6.5.1 BIOS的功能和作用 173
6.5.2 BIOS芯片封装及引脚功能 174
6.5.3 主板BIOS电路 176
6.6 主板BIOS电路常见故障维修 178
6.6.1 主板BIOS电路检修流程图 178
6.6.2 主板BIOS电路故障检测点 178
6.6.3 主板BIOS电路故障维修 179
6.7 动手实践 180
6.7.1 主板CMOS电路实习流程及方法 180
6.7.2 电池供电回路跑线实战 180
6.7.3 主板ATX电源供电回路跑线实战 182
6.7.4 实时时钟电路跑线实战 186
6.8 本章小节 186
第7章 主板开机电路分析及故障检修 187
7.1 主板开机电路分析 188
7.1.1 主板开机电路工作机制 188
7.1.2 主板开机电路组成 188
7.1.3 主板开机电路工作原理 193
7.2 开机电路故障检修流程 200
7.3 开机电路故障检测点 200
7.3.1 开机电路易坏元器件 200
7.3.2 开机电路故障检测点 202
7.4 开机电路常见故障的判定及解决方法 203
7.4.1 主板开机电路常见故障现象及原因 203
7.4.2 主板开机电路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204
7.5 动手实践 206
7.5.1 主板开机电路实习流程及方法 206
7.5.2 南桥供电回路跑线实战 206
7.5.3 开机键供电回路跑线实战 209
7.5.4 开机控制信号线路跑线实战 211
7.6 本章小节 214
第8章 主板供电电路分析及故障检修 215
8.1 主板的供电机制 216
8.2 CPU供电电路分析及故障检修 218
8.2.1 CPU供电电路组成 219
8.2.2 CPU供电电路的工作原理 222
8.2.3 单相CPU供电电路详解 223
8.2.4 两相CPU供电电路详解 226
8.2.5 三相CPU供电电路详解 230
8.2.6 四相CPU供电电路详解 234
8.2.7 六相CPU供电电路详解 238
8.2.8 多组供电电路详解 240
8.2.9 CPU供电电路故障检修流程 243
8.2.10 CPU供电电路故障检测点 243
8.3 内存供电电路分析及故障检修 245
8.3.1 内存供电电路供电机制 245
8.3.2 SDRAM内存供电电路详解 246
8.3.3 DDR内存供电电路详解 250
8.3.4 DDR2内存供电电路详解 256
8.3.5 内存供电电路故障检修流程 259
8.3.6 内存供电电路故障检测点 259
8.4 南北桥芯片组供电电路分析及故障检修 261
8.4.1 调压电路组成的芯片组供电电路 261
8.4.2 开关电源组成的芯片组供电电路 263
8.4.3 南北桥芯片组供电电路故障检修流程及故障测试点 265
8.5 AGP供电电路分析及故障检修 265
8.5.1 调压电路组成的AGP供电电路 265
8.5.2 开关电源组成的AGP供电电路 267
8.5.3 AGP供电电路故障检修流程及故障测试点 268
8.6 PCI-E供电电路分析及故障检修 268
8.7 主板供电电路常见故障的判定及解决方法 270
8.7.1 主板供电电路常见故障现象及原因 270
8.7.2 主板供电电路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270
8.8 动手实践 272
8.8.1 CPU供电电路动手实践 272
8.8.2 内存供电电路动手实践 278
8.9 本章小节 283
第9章 主板时钟电路分析及故障检修 285
9.1 主板时钟电路分析 286
9.1.1 主板时钟电路组成 286
9.1.2 主板时钟电路工作原理 289
9.2 主板时钟电路故障检修流程 293
9.3 主板时钟电路故障检测点 293
9.3.1 主板时钟电路易坏元器件 293
9.3.2 主板时钟电路故障检测点 294
9.4 主板时钟电路常见故障的判定及解决方法 295
9.4.1 主板时钟电路常见故障现象及原因 295
9.4.2 主板时钟电路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295
9.5 动手实践 296
9.5.1 主板时钟电路实习流程及方法 296
9.5.2 主板时钟电路供电电路跑线实战 296
9.5.3 主板时钟电路的晶振及谐振电容电路跑线实战 297
9.5.4 主板时钟电路的时钟信号输出电路跑线实战 297
9.6 本章小节 298
第10章 主板复位电路分析及故障检修 299
10.1 主板复位电路工作机制 300
10.2 主板复位电路分析 300
10.2.1 主板复位电路分类 300
10.2.2 主板复位电路组成 300
10.2.3 主板复位电路工作原理 302
10.3 主板复位电路故障检修流程 305
10.4 主板复位电路故障检测点 306
10.4.1 主板复位电路易坏元器件 306
10.4.2 主板复位电路故障检测点 306
10.5 主板复位电路常见故障的判定及解决方法 306
10.5.1 主板复位电路常见故障现象及原因 306
10.5.2 主板复位电路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307
10.6 动手实践 307
10.6.1 主板复位电路实习流程及方法 307
10.6.2 复位电路中复位开关连接的复位线路跑线实战 308
10.6.3 PG信号线路跑线实战 311
10.6.4 南桥输出到各个设备的复位信号的线路跑线实战 313

网友:
这个论坛上早就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看到,查了一下是有同修发布了,我把全部资料也都下来看了一遍,内容是一样的,我把几乎所以的下载分全部都用完了,我觉得论坛中很多新手可能跟我一样没多少分,可以把资料无偿的贡献出来对许多新手来说会有很大的方便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