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USB接口电涌过大

楼主(2010-04-05):
旭日150:插入移动硬盘。或者无线网卡3G的

经常出现“USB接口电涌过大”

此机加焊过ADP,CPU供电

敢问:是否DBM南桥的事情???

网友:
这是USB接口的5V供电被拉低引起的!

网友:
先打一下  USB的阻值 对不对    在考虑是不是南桥问题  还是5V转换芯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5V供电引起的,先不要考虑南桥啊

网友:
USB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接移动硬盘会出现用优盘不会那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还是换南桥吧

网友:
直接将5V跨接过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先查5v供电和信号线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