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示波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4-05):
我的YB4360型号,60M模拟示波器前些天用都好好的,昨天用的时候,(在未加信号时,或输入选择开关选择接地),扫描基线在底部中间处弯曲,但调动Y轴位移到顶部,基线弯曲情况有所改善。调动X轴位移还是在中间处波形弯曲,无奈下我也考虑过如下情况:
1:我怀疑是示波管磁化引起的我也给示波管消过磁,以为是在外部消磁不好于是把消磁线圈套在示波管上消磁,故障现象还是一样,
2:我考虑到是示波器内部电路问题,于是我把X+;X-两线对调焊接,波形并没水平方向反过来,再把Y+;Y-两线对调焊接上下方向波形也没反过来
郁闷啊,难道是示波管坏了,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坏了

网友:
难道是示波管坏了,示波管怎会无缘无故的坏呢???

网友:
电路有问题吧,管一般不容易坏啊

网友:
烦啊没人顶

网友:
我帮你顶下,我是小白白,什么也不会!1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问题

网友:
你看下电源电路,是否滤波不好,尤其高、低压供电!

网友:
只是中下部弯曲 ,  也许是Y轴后级放大问题 .   不知你示波器是静电偏转还是磁偏转(偏转线圈式的)?  如果是偏转线圈结构的 ,  也许和它有关. ..

网友:
我遇过类似的问题,问题出在扫描电路,电容坏了几只,最后高压包坏了.

网友:
是静电偏转的,电源+15V;-15V;120V都查了都正常的打在X-Y档,不要时基线,只显亮点,亮点处于下部再调动水平位移,亮点的轨迹也是歪的,  当亮点处于上部再调动水平位移,亮点轨迹基本上是直的,与上图故障相符,这能不能证明XY轴扫描电路是好的啊 ,我就很怀疑是示波管坏,郁闷没的代换,听高手们说波波管不容易坏,这就郁闷呀,有高手们指点一下吗,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先把1 .2两通道输入选择开关置于GND,看水平基线是否直,不直查水平输出电路.

网友:
一开始就说了啊,“(在未加信号时,或输入选择开关选择接地)”

网友:
还有我记得我的示波器之前变压器也坏了.

网友:
示波器坏成这样子,  有点难理解 .     建议还是再看一下是否磁化  . 虽然说消过磁 ,,  但不妨拆出示波管取下铁罩仔细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