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9N8P-MX AM2主板开机跑C1-C3-00,并有“滴嘟滴嘟”报警声。

楼主(2010-04-05):
捷波K9N8P-MX AM2主板开机跑C1-C3-00,当跑到00时停住,并有“滴嘟滴嘟”报警声。屏幕没有显示,这块主板采用南北桥一体的NF蕊片,有谁修过请指点指点。

网友:
这种主板一般都是桥空焊

网友:
焊一下一体桥就行了。我也有很多和你这板一样的问题。不过我的u是754的,不过外形是一模一样的。我的也是像你这样跑,加焊一体桥后ok

网友:
集成桥的板子没有别的问题一般都是桥的问题。这种板子我也没修过供电的问题。都是桥

网友:
我弱弱的问下像这种板子桥加焊能关多久能,不需要重新再植株吗?

网友:
最好是拿下来重新植球做。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现在加焊了一下南北桥,可以跑码了,从C1-C3-05-0D-41到41后停住,还是”滴嘟滴嘟“的报警声,晕到。从论坛上看41大多是BIOS问题,但是这块板采用 Winbond 25X40VS1G(512KB)BIOS,没有工具刷BIOS,有谁有这个BIOS帮刷一下。谢谢

网友:
桥空焊了啊!!!!!!!!!!!!!!!

网友:
晕  8脚BIOS  买个编程器把  以后用的着

网友:
http://drivers.mydrivers.com/dri ... -MX-BIOS-04-For-DOS
这是你要的BIOS的下载地址,至于怎么刷,就看你自己了,最好是买个编程器,反正以后也用的到!

网友:
刷个BIOS 报警声和救护车一样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试。

网友:
NF4?加焊接吧。

网友:
跟各位大虾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报警声好像是显卡不过

网友:
如果你现在跑41,那可能是桥还没有完全加焊好。

网友:
FN的桥是爱脱焊 但是楼主还是主要先测量内存的工作电压 在加焊桥吧
41见我以前的老师修过 一个刷bios  一个换io  没有这个bios还是建议楼主换个io试试

网友:
不是BIOS,桥没有加焊好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块跟你一样的问题,加焊桥OK

网友:
NF 的板子,南北桥在一起的,空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