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LG 42LC2R-TH这个元件是什么,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04-05):
一台LG 42寸的液晶电视,开机什么都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拆机测量待机电源损坏, 其中电源模块U502坏,还有上面编号R505的元件也坏了,是什么元件,可以用什么代换,请知道的朋友帮忙。下面上图
电源

网友:
R505是一个大功率水泥电阻阿

网友:
应该是3瓦250欧的

网友:
3A,25欧姆电阻,保险丝电阻

网友:
感觉什么都不是,只是3A250V的保险丝.

网友:
很象3A250V的 保险

网友:
应该是水尼阻

网友:
3A250V的保险丝

网友:
R505是一个大功率水泥电阻

网友:
250V 3A保险丝

网友:
STR-W6251 电源IC

网友:
水泥电阻啊,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一般你就不是维修人员,R505,水泥电阻,R就是电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