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声卡

楼主(2010-04-05):
一台联系旭日420A进水,起不动.已修好.但现在不认声卡,显示无法识别的硬件.请问个位大佬我因从那里着手.谢谢

网友:
声卡进水可能氧化了、
去清理一下或者换一个声卡

网友:
声卡,南桥

网友:
建议先检查一下南桥....

网友:
先看猫有没有正常认,再换声卡,最后南桥

网友:
猫是正常的

网友:
先换声卡,要是还不行的话,就再看看南桥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量一下声卡供电,再量一下CODEC-REST#信号有没有3.3v,如果没有就换南桥吧

网友:
DELL  D600m的本用DELL D600的主板换上,也是不认声卡,连新硬件也没有,经验多次试验求证,把D600的猫拆了,就OK了,可惜的是没有把D600的猫换上去试试再次验证一次!!

网友:
换声卡,要是还不行的话,就再看看南桥

网友:
先查工作条件吧!!!!!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此机已修复,原来是供给883芯片3.3V电源中有一个0.3欧的电阻变为5欧所致,换了电阻就好了.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声卡复位,,没声卡复位肯定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