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释一下这些总线

楼主(2010-04-05):
01  引用“再量一下CPU至NB的前端总线FSB 32位地址线62位数据” 其中NB是什么? 测量地址线和数据线的电压还是对地阻值?
02  引用“还有NB至SB的DMI总线”  SB是什么?DMI总线是什么?在哪里测量?量电压还是对地阻值?
03  EC是什么? LPC总线是什么?
有哪位好心人帮忙解答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哎 专业术语太多了 什么 SB  NB  南桥  北桥什么的

网友:
我知道SB和NB是什么,SB是南桥,NB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01  引用“再量一下CPU至NB的前端总线FSB 32位地址线62位数据” 其中NB是什么? 测量地址线和数据线的电压还是对地阻值?
02  引用“还有NB至SB的DMI总线”  SB是什么?DMI总线是什么?在哪里测量?量电压还是对地阻值?
03  EC是什么? LPC总线是什么?

01 NB表示是北桥,是要测量对地阻值,数据线和地址可以从内存槽上的相关引脚进行测量!
02 SB表示指南桥,DMI总线是南桥与北桥进行信息交换的线路一般是量对地阻值!
03 EC一般是指IO芯片,LPC总线是指BIOS和IO及南桥通信的线路,一般在BIOS的相关引脚上可以测量!

网友:
建议还是系统学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