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开个帖】听听大家对RCC辅助电源三极管耐压的不同观点

楼主(2010-04-05):
我就不发表观点了

下面都是转贴的观点  大家看看 各抒己见咯~~  最好理论联系实际  不要光有实际 因为只有实际没有理论 可能被误导 ;当然也不能只有理论 否则就是纸上谈兵咯!

关于RCC电路使用三极管做开关管的耐压问题2008-04-09 13:41:32
本帖标识: 普通
请高手们指点RCC电路使用三极管做开关管.比如说13005的VCE只有400的耐压.而我们做的产品在AC 264V INPUT时 VCE都有550了为什么不会击穿

回复第1帖

第2帖2008-04-09 17:14:50     知秋 称号:班长 电源币:88

  1.命好
2.没量产

回复第2帖

  第5帖2008-04-09 21:13:19     fzhe 称号:班长 电源币:89

   个人认为该回贴是超精典滴!请继续发扬!

回复第5帖

第3帖2008-04-09 19:55:37     njupt 称号:团长 电源币:827

  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
1.标称为400V ,但是实际耐压可能超过此值
2.400V 指的是V(CE0) ,而其V(CES)达到700V,对于RCC而言
   关断时候应该是反偏,所以不超过700V应该是没问题的
呵呵,以上只是自己的一些愚见 没做过破坏性的验证试验

回复第3帖

  第4帖2008-04-09 20:21:32     cszhwei 称号:营长 电源币:637

   我认为是没有量产,量产肯定会炸机的,我们是三极管生产商,有VCEO>600V的TO-220 TO-126的三极管  电话;13724306268 周

回复第4帖

  第6帖2008-04-09 21:16:01     fzhe 称号:班长 电源币:89

   看完楼上的下来才看到次贴,赞!也是超经典滴,不过是技术层面的.

回复第6帖

  第7帖2008-04-09 22:54:04     onepower 称号:排长 电源币:196

   1.标称为400V ,但是实际耐压可能超过此值
2.400V 指的是V(CE0) ,而其V(CES)达到700V,对于RCC而言
   关断时候应该是反偏,所以不超过700V应该是没问题的
呵呵,以上只是自己的一些愚见 没做过破坏性的验证试验
此观点完全正确,现在绝大部分小功率RCC都是用此规格用量特大.

回复第7帖

   第8帖2008-04-10 11:17:10     fzhe 称号:班长 电源币:89

    正确!加100分.不用搞破坏了,看ACT30你就知道了.呵呵.

回复第8帖

    第9帖2008-04-12 20:30:26     yuyan 称号:团长 电源币:851

     经典

回复第9帖

     第10帖2008-04-13 00:49:59     hyx133 称号:班长 电源币:70

      BVceo是基极开路时的最高击穿电压,但在实际使用时基极不可能开路,因此该参数对实际使用意义不大,只作为半导体工厂的一项测试指标,而实际的用户指标是BVcer和BVcex而BVcer和BVcex都大于BVceo接近于BVcbo,它们之间的关系是:>BVcex>BVcer>BVceo,因此BVcbo才是真正重要的参数.
你说的13005的BVceo400V凭经验该BVcb应在600V-700V之间.

回复第10帖

      第11帖2008-04-14 08:04:08     zzd88 称号:营长 电源币:571

       楼上的很正确,顶下,量产用13003什么问题也没有的,小功率的RCC都用这个.

回复第11帖

      第13帖2008-04-14 10:34:28     luo3753 称号:连长 电源币:327

       那我用的13001呢,现在的空载峰峰值是480多V,带负载时是400V左右,我把RCD电路取下来了.为了省成本,功率做的不大,2W多一点,已经试产了3000PCS,没有发现有炸机的,后面还有很大的单,请教一下各位,一定要加上RCD电路吗???

回复第13帖

       第14帖2008-04-14 18:36:30     hyx133 称号:班长 电源币:70

        这要看具体的测试要求,和电路的设计结构,变压器的参数,在老化时要注意相互间的干扰.

PS 这里补充下 ACT30的大概情况  就是一个使用13003和ACT30芯片的反激式开关电源电路   就是利用了13003等三极管Vcbo可以达到700V  但是Vceo只有400V的特性来完成该反激电源的   也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还是考察的三极管的Vcbo而非Vceo

下面是关于ACT30的广告  大家看看就明白了!

用ACT30确实性价比不错!如果要资料或者技术支持的话,请发电子邮件给我索取,我的电子邮件是:szjunotech@163.com
另外简单介绍一下我司的产品:高反压双极性三极管(MJE13003、MJE13005......)、通用型三极管、基准源(TL431 SOT-23/89、TO-92封装),质量稳定可靠!

用ACT的几个理由:
1)性价比高,ACT30+MJE13003的综合成本不到1.25元
2)电路稳定可靠,对三极管的Vceo值要求不是很高,完全适合全电压范围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