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845主板 进系统在以下那要跳1--50 下才能进

楼主(2010-04-05):
这主板走到这就不走了要等会才翻屏 ,翻屏后才是光驱启动 ,光驱启动后才是硬盘启动 BIOS 里第一启动是光驱 第二启动是硬盘

主板拿来是开不起机, 查出开不起机的原因是集成网卡短路, 把网卡拆了就点亮了于是上独立网卡就到这 , 在这要等到从1 跳到50 就能看到光驱启动了,也能正常进系统,进系统一切正常      (出 这现象是在光驱启动前)
rpl-rom-aor:00b0.c4b5 5119
rpl-rom-irq:11
rpl-rom-pio:d000
rpl-rom-ffc:  1    (就是这从1跳到50就可以进系统了)
     请教帮忙

网友:
这是网卡设置问题,开机在出现上面的提示前按shift+F10,进入网卡设置,会出现4个选择项,选择禁用从网卡ROM启动,提示按F4保存.退出。

网友:
这是网卡设置问题,开机在出现上面的提示前按shift+F10,进入网卡设置,会出现4个选择项,选择禁用从网卡ROM启动,提示按F4保存.退出。
引用 网友A:

老兄 你这方法不行呀, 在那里按什么键都没有用。

网友:
进bios禁用网卡的pxe启动功能。然后调整硬盘为第一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