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电池不开机 适配器可以开机

楼主(2010-04-05):
DELL m1210电池不可以开机,但是电池放别的机器是好的。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拆开看。充放电芯片max8721 接充电器测电池接电压。14 几十秒降到5V不会在降。不插电池情况,电压14V往下降,我测一个MOS管的G极,电池也在往下降。插上电池也是这个情况。  光插电池不插适配器的12点几V变8点几V。 各种哥们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
看电路图,重点查充放电芯片及周边元件,有漏电的,先换个8721试下

网友:
电压降低,有发热器件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也没说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