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e没时钟的问题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4-05):
我都遇到很多块主板 集成显卡是好的  。但是pci-e就是不行,拿下显卡测量都是没有时钟  郁闷....     跑线路都是到桥里面。 这种板子都是单桥
  我们不修桥 的  不知道是桥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等待高手路过给我一个高招呀

网友:
确认没时钟 就飞一个时钟过去呗

网友:
检查有没有南桥发出的PICRST信号,排除南桥的还有个就是测量USB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sb没有发出pcirst 怎么可能集成显卡点亮呀

网友:
如果是我修 只能压着桥 测量有没有 时钟了

网友:
时钟芯片有一条或几条供PCI-E的时钟信号,你量一下它的电压或者用示波器测信号

网友:
集显能显,独显不行,桥空的多!

网友:
你确认是没时钟吧,单桥的大多数是NVIDIA的桥,这桥了板子一般得上了独显才能量时钟的

网友:
单桥片发热量比较大,空焊的可能性很大,你压下桥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单桥的板子 桥的可能性大   虚焊

网友:
8# 肖彦 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