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56S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0-04-05):
接到一台明基FP556S的显示器,接到手时,电源指示灯亮蓝色,几秒后亮橙色,感觉是正常的显示器没有信号输入时,指示灯颜色变化一样.

量电源板输出到驱动板上电压,只有一个3.3V.

请问论坛师傅,有没有碰到类似故障,是驱动板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

还请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
你好像没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驱动板主芯片有无3.3V

网友:
表达不清楚,恐怕很难帮的上忙啊

网友:
3.3V正常的,你的问题没描述清楚

网友:
什么啊,给说清楚了啊

网友:
根据你说的, 是不是不显示啊?
要是这样的话,应该是高压部份有问题哦,没有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