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9600GT-GD3 512M花屏,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0-04-05):
一开始客户送过来,是花屏,第一次测,花的很恨,然后直接加焊,不怎么花了,测出显示B32-B39,D32-D63,加焊显存B排好了,然后加焊D排,无论怎么加焊都不显,请问是什么原因,不会说是显存坏了吧???????????????????
原因

网友:
不会说 那就是 了 这个不好说
外围元件损坏,公用线错误,显存损坏 都会这样的 你仔细 查下 问题 吧

网友:
和显存有很大关系,仔细查

网友:
加焊后不显示了?那就是给你把GPU焊坏啦,又多出一个人为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