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故障维修问题 请高手看看

楼主(2010-04-05):
前段时间收了个二手的ibm t41p,在农村工地用了一段时间,不知是电压不稳还是长时间负荷过大,坏了,开不了机,检查,主板多处虚焊,可能就是烧了,由于停产无配件,专门从深圳定了个新主板,风扇也换了新的,现在看电影上网一整天都没任何问题,但只要一玩游戏,一会就自动断电,玩的就是实况09之类的一般游戏。之前在工地的时候,玩三国无双5配置调低些,玩一下午都没问题呢。各个硬件上设备检查都没问题,现在给我修电脑的专业人员都有点头大,不知究竟怎么回事。(维修的都是我哥的朋友,不存在欺骗问题)请广大更专业的朋友就你理解的指点一下,不胜感谢说换新本的朋友就不用回答了,要有钱我直接花万把块买好的了。在这就是讨论一下这个故障原因,多谢多谢 问题补充:散热系统是指什么?风扇都是新的呀,而且上网,看电影一整天都没事,玩游戏二十分钟就断了,而且机器也不热,应该不是供电和散热的问题吧。显卡的问题?虽说是独显,但也是嵌在板子上的呀,等于是新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虽然板子换了,系统不用重装,但会不会会产生一些系统上的冲突?会不会重装系统或重装游戏会好?另外这位朋友说的跑测试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
是不是散热片下压了线缆了吧?就是散热片周围的线被压在显卡的散热片下了。
我遇到过两次。

网友:
楼上有你好。我想问你一下你也是这样的机子吗?不可能我下面刚才看了没有啊。希望大家帮我下在线等!

网友:
用 3D MARK  跑 一下!
如果一跑 就 自动断电了, 把显卡 加焊一下, 或者重做!
加焊之前 把系统 重做!
步骤1. 装系统  2. 用 3D MARK  3.加焊显卡 4.. 重新 做显卡
如果还不行  就是 电源管理芯片 不稳定, 供电不稳

网友:
你那机器不支持09吧,  T40不是双核!

网友:
对啊  你的机子应该玩不起09

网友:
CPU和散热器之间没涂导热的吧?

网友:
显卡可能性很大,,,;只能重做试试了

网友:
我确定有图导热。。

网友:
很明显是该机玩不起这游戏,在超负荷下系统保护引起的掉电。

网友:
1.检查散热
2.换个cpu供电芯片
3.换个显卡,不是加焊

网友:
前几天修个IBM t43 看电影等没事  但只要玩游戏  跑3D就会掉电 换过风扇无效  最后换个CPU后ok了
建议LZ找个CPU试下!   在补充下原T43机器的CPU放在别的机器上玩游戏等不会掉电

网友:
你玩其它游戏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呀 呵呵 如果还是这那
就是显卡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他掉电之前会不会花一下再掉 还是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掉电的 如果之前是花一下就掉的话 检查下显卡的供电部分吧 后一种的话检查CPU供电部分